问一个雕刻机除刻鸟虫之外,实际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以前没用过雕刻机,只在网上看到网友用雕刻机刻鸟虫,刻字刻章之类的浮雕,除此之外没别的了。。。
所以我很想知道雕刻机还能有别的用途吗?

我要DIY一个真人_大小的机器人,全部用铝材,每个零件都在阿莫的雕刻机行程内,由小拼成大的,于是问题就来了:

1.刻齿轮。
2.加工类似于人的骨头,立体曲面形状,用软件+雕刻机是否有可能?还是非得用N轴以上的数控系统?有什么办法可以精确的控制曲面?(或者球面)
3.更功能性一点,我非得折腾,用雕刻机做个迷你的斯特林引擎,是否可能?
4.我做个小飞机模型,不要求整体加工,而是分开加工,降低复杂性,最后再组装,是否有可能?

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再整個桌面車床~

网友:
LZ真是啥都敢想啊。。。
雕刻机不是万能加工器!
我的主要用途就是雕刻PCB及一些塑料件。
同时作为航模fans也准备搞点这方面的DD。。。PLAY one:一架翼展约1-1.2米的苏27/33。

网友:
我想法比较简单,2层PCB,能铣外形
防水的铸铝外壳开口,最硬不会超过铝型材。不知道有没问题,看过JJ的可加工硬度,好像没问题,ARMOK再帮助确认一下
其他等上4轴了,再弄。

网友:
我觉得精度不容易做的更好。但是通过一些辅助的方法应该可能做些更好玩的东西。。。比如见过用电热丝切泡沫塑料的。。。做飞机机翼。。

楼主:
【1楼】 chierchen 小刚
  俺是能用电脑就不动手

【2楼】 armok 阿莫
  谢谢指点

【3楼】 hetiger
  本人的确是想拿它当万能的。。。合理的拆分加工工序,我认为有可能加工出一些复杂的部件,但具体没用过,所以不是很确定。
  如果非得用五轴,分开加工步骤,或许可以替代另外两轴工作,得到相同效果。

网友:
有兴趣,一起搞搞航模?!
最近几个月实在太忙了。。。没有爽飞好久了。。。

楼主:
【7楼】 ganghu1111 撒哈拉大野牛
   对航模兴趣不大。对机器人倒是兴趣很大,我说的不是那种机器人玩具,像美国_军方的BigDog那种机器狗才有兴趣研究和学习。我正打算自己DIY一个BigDog,一直考虑用armok的雕刻机做一个mini版的。

网友:
BigDog?那个没头没尾的,一蹦一蹦停不下来,却能爬山的现代版“木牛流马”?
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
这个科技含量高了点吧。。。。
PS:到LZ你的网站上溜了一圈,你的心气好高哟。。。。很希望你在AI方面有所突破。。。。

网友:
本人的确是想拿它当万能的。。。合理的拆分加工工序,我认为有可能加工出一些复杂的部件,但具体没用过,所以不是很确定。
  如果非得用五轴,分开加工步骤,或许可以替代另外两轴工作,得到相同效果。
------------
這個~拆分加工工序後~零件固定啊~基準啊~就有問題了吧~

网友:
机器人,我做梦都在做

网友:
这么复杂的机械加工,显然不是3,4千块的机器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