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知道射频有线信号转普通AV信号的电视盒,大约什么价格?谢谢

楼主(2009-07-27):
哪位老大知道射频有线信号转普通AV信号的电视盒,大约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找带AV复合视频输出的电视盒就行。

网友:
找个带中放的高频头就行,可以从旧的图文卡、电视卡上拆,然后自己用I2C稍微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以前买过是100元一个,现在好象是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