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详细介绍下,无刷电机的启动流程,或者大家用的启动流程

楼主(2009-07-27):
马上要做个无刷电调了,我的电路时从新做的,cpu采用的C8051F330,想自己练习下,把它做出来,看了一些资料,也读了怎么坛子里的程序,换向和电流检测保护等原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于启动过程我心里没有底,现在做之前在仔细分析下,另外想借助下大家的力量,使得自己少走些弯路。

楼主:
没有答案,我就自己回答下,大家看看对不? 就是  低PWM  看着电流  强行换序,够电平比较条件了了,就进入同步换序状态。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呢,哪位高人说说?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人,我说一下 mk blmc的启动

说的简单一点是:

开环启动 闭环控速。

开环启动就像用 步进电机一样的 6拍子 时序调整。

程序代码分析:
main.c中的:
char Anwerfen(unsigned char pwm) 函数,开环启动部分

while(1)
        {
        for(i=0;i<timer; i++)
                {
            //if(!UebertragungAbgeschlossen)  SendUart();
            //else DatenUebertragung();
            Wait(100);  // warten
                }
        //DebugAusgaben();
        FastADConvert();
        if(Strom > 60)
                {
            STEUER_OFF; // Abschalten wegen Kurzschluss
            RotBlink(10);
            return(0);
                }

        timer-= timer/15+1;                         //这句话是核心部分,减少了delay的时间,也就是加大加速度
        if(timer < 25)
                {
                        if(TEST_MANUELL)
                        {
                                timer = 25;
                        }
                        else
                        {

                                return(1);    //到了一定的速度就退出了
                        }
                }
        Manuell();
        Phase++;
        Phase %= 6;
        AdConvert();
        PWM = pwm;
        SetPWM();
        if(SENSE)
                {
            PORTD ^= GRUEN;
                }
        }

电调部分读完会,思路清晰的话,不会很难!实在看不懂就 google  德语 翻译成 英文

以上是我的见解。希望能帮到lz。

网友:
。。。今天也是给 一2相 带霍尔传感的 无刷马达 整了一天,转是转了,速度不可以调节。

网友(2010-08-24):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  能分享些 c8051f330  做电调的一些资料么   我看了很多都是mega8做的。
  邮箱  dpedison@sohu.com  谢谢了

网友(2010-09-29):
回复 网友B:

用德国佬的开环启动,做着玩玩还可以,如果用做商业产品,这样启动会抖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人,我说一下 mk blmc的启动
说的简单一点是:
开环启动 闭环控速。
开环启动就像用 步进电机一样的 6拍子 时序调整。
程序代码分析:
main.c中的:
char anwerfen(unsigned char pwm) 函数,开环启动部分
while(1)
{
        for(i=0;i<timer; i++)
{
            //if(!uebertragungabgeschlossen)  senduart();
            //else datenuebertragung();
            wait(100);  // warten
}
        //debugausgaben();
        fastadconvert();
        if(strom ......

//到了一定的速度就退出了
应该是到启动时间结束就退出了,他差不到速度的,比电机没转起了,内部有强制换向,但是力没能拖动电机,也会进入闭环,

网友(2011-10-17):
先定位转子,再创造一个单向旋转的磁场

牵引转子加速到感生电动势足以被可靠检测,并进入闭环换向。

开环启动中没有位置反馈,但有电流反馈

网友(2016-12-07):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人,我说一下 mk blmc的启动

说的简单一点是:

你好,我也参考MK的程序,就是启动好了,强制启动后和过零换相交接不是很好,电机会一直卡死,看了MK的程序,我是这样理解  MK 程序 main中 while(1) 内的流程,先通过电流大小判断是否启动正常,若不正常则再次启动,大体就是判断电流,是否正常转动,不正常重新启动,这样对吗,多谢

网友(2017-01-18):
呵呵  看看开源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