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简易航空diy

楼主(2009-07-27):
看到市场上很多100多的遥控直升飞机,是双通道的。谁能发一些diy的资料。比如遥控和主控方式。淘宝上有成套的外形,没有看到主控方面的。懂的人帮忙介绍一下。自己试过效果好像不怎么好。想入门自己改改。

网友:
bbs.5imx.com/bbs/
bbs.mx3g.com

网友:
怎样制作遥控飞机

0 购买发动机和设备。(花去经费的70%)

1 备齐工具。

2 了解模型内构(与真飞机相似,但简化好多)。

3 备齐和了解材料(花去经费10-20%)。

4 制图,我是用Autocad设计和输出。

5 制作和调试。

6 找玩过遥控模型带你试飞,因为那天你可能会兴奋的手打抖。

怎样制作遥控飞机

要分为几个部分:

1:遥控器部分.2.无线电发射接收部分.3控制电路部分.4.飞机的机械部分.

我对最后一个部分不熟,不过应该有买的吧.那个飞机的模型,你可以买一个,拿回来在它的基础上改装.

遥控器那边, 如果你的功能不多,可以用2262\2272这一对编码\解码芯片.至于无线电,有卖那种做好的发射\接收模块的,那个东西,自己做很麻烦,有时候又起不了振,不如就买个现成的.

把上面的东西连好后,就可以从2272输出信号了,用这个信号控制步进电机之类的,当然需要自己连个电路了.自己设计,不难.

机械技术其实非常简单,首先是材料得选定,要求是必须轻,而且有一定得强度,现在在小模型方面应用最多得是纳米材料,看上去有点像泡沫塑料,但是强度较大。

其次就是机械,简单得模型你需要两个马达,装在飞机机翼上,马达只需要控制转速就可以了。当两个马达都高速旋转时,带动螺旋桨使飞机升空。当转速较低或者停止时,飞机下降。当两侧马达转速不平衡时,飞机朝转速低得马达方向倾斜旋转,只要把马达得控制电路做好就ok。

只能简单的告诉你,飞机航模有分橡筋动力,内燃机动力,微型涡轮喷气式动力,电动动力.一架飞机航模由机身,机翼,尾翼,接受器,舵机,轮子.这是最基本的.比如说,一架内燃机动力的飞机,有内燃机5.0CC,$500.有舵机用于控制机襟即升降,尾翼即方向.还有油箱,一般600毫升的混合油(汽油+酒精+煤油),油管.接受器(越高级就越复杂),机身,机翼,记住机身是机翼的70%-80%的长度.如果是初学者,我推荐你用电动的既撞不烂,又便宜,又简单.时间有限我不说太多了,我也是一个飞机航模的初学者呀!有两架飞机,今年打算搞一架航空母舰,哈哈!

更多:http://www.led58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