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34063做正负升压电路的问题!请前辈指点!

楼主(2009-07-27):
本人手头有两片AD574,我想做成AD模块,但是AD574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基准源需要正负15V或者12V,这个对我这个初学者比较棘手,上网查了点资料,大部分都是用34063开关电源芯片做的,开关电源从没做过,模拟的知识有比较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网上找到的都是单电源升单电源,我想知道能不能用一片34063做一个7.2升正负12V的DCDC模块!

楼主:
这个电路是fHimemhacker F.H.发的,我想知道怎么能把这个电路改为12V的?
还有救电流要大一点,至少0.5A吧。我看不懂的地方是EE16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
把R5 R6 改改应该就行

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输出负压电流小,负压要正常工作,正压必须要一直工作。

想要可靠,还是用两片比较好

楼主:
谢谢!fHimemhacker F.H.!
还有几个不太明白的地方,请指教!
1,EE16是什么?我知道是1脚和8脚之间的电感,但是在你的图里我不太清楚,我感觉是变压器,但是不太明白原理!
2,dsb是稳压管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
3,那个光耦817起什么作用怎么也想不通

那我要是用两片的话电路应该怎么改?
谢谢你了!

网友:
其实用单电源输入给34063然后升压成12V实现起来不难,找到官方资料,有典型电路的。主要就是调节反馈端的分压电租。我都搞成可调的了!!!但是有一点 电感一定不能用电阻式的!!!

楼主:
电感一定不能用电阻式的???
什么意思?

网友:
【4楼】 weifeng99 微风

积分:186
派别:
来自:陕西
谢谢!fHimemhacker F.H.!
还有几个不太明白的地方,请指教!
1,EE16是什么?我知道是1脚和8脚之间的电感,但是在你的图里我不太清楚,我感觉是变压器,但是不太明白原理!
2,dsb是稳压管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
3,那个光耦817起什么作用怎么也想不通

那我要是用两片的话电路应该怎么改?
谢谢你了!

-------------------------------------------------------------------------------------------------------------
1、EE16是一种高频磁芯规格。
2、dsb不是稳压管,应该是表示肖特基二极管 如1N5819之类。
3、TL431 加 光耦是电压反馈。

楼主:
3Q!
我先做一个试试,有问题了再问!

楼主:
还有就是那个计算软件当中的工作频率是什么?
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电路里的电感色环的容易烧,那蘑菇头哪种呢?
如果自己绕确实挺麻烦!

楼主:
还是不太懂那个频率什么意思。。。
等待指点,
我用软件计算的时候1KHZ的时候电感要2000多。。
频率在100KHZ的时候,电感只要20多。
我要的是5v输入,12V输出,输出电流200MA,纹波10MV,频率1K
计算出来的参数:
Ct=25965 pF
Ipk=1140 mA
Rsc=0.263 Ohm
Lmin=2278 uH
Co=116842 uF
R=180 Ohm
R1=1.5k R2=13k (12.08V)

电感值首先是问题,C0也是问题,
当我把频率换作100khz的时候参数如下
Ct=260 pF
Ipk=1140 mA
Rsc=0.263 Ohm
Lmin=23 uH
Co=1168 uF
R=180 Ohm
R1=1.5k R2=13k (12.08V)
还能好点,但是我始终也想不出这个频率是什么?
难道是转化电压的频率?
这么说频率应该越高越稳定,
由于看不懂手册,只能在这瞎猜了,还望前辈指点!

楼主:
NCP3063 升压应用参考设计评估板用户使用手册 (原文件名:NCP3063 升压应用参考设计评估板用户使用手册.JPG)

网友:
电流能到多大??

楼主:
这是NCP3063 升压应用参考设计评估板用户使用手册里的电路图,
和计算软件给的图还是有点区别的,我知道肯定是为了是输出更好,不过才识学浅有些地方看不懂,
比如那个L2是什么作用?
滤波?
7脚和8脚的电阻接了3个,那阻值怎么选取?

楼主:
参考手册上说能到1.5A,可是我用软件计算的时候一超过500MA就报错,我估计是因为我设置的是1Khz的频率有关,
可是不知道原理我还是不懂,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里面的评估样板电流能达到7A。不知道真得假的。

楼主:
谁有34063的原理啊,原理搞不懂很难往后走。

楼主:
昨晚按照这个参数焊了一下,其中Ct用的是500pF,RSC用的是两个0.5欧并联的,电感用的是47uH的蘑菇头那种电感,不过我测了一下,实际电感量只有44,也没考虑过多,R,R1,R2,分别是180欧,1。5K,13K。
输入输出电容并联的是100uF,10uF,0.1uF.不过最终测试的结果是输出端电压接近40V,有点晕,一下子升到40V了,我估计可能是电感的原因,我在看看,还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啊!

楼主:
我晕,还是没有人回答!
5V升12V的我换了电感,换了100uH以后他的输出变小了,变成20V了,然后换了个56mH的,不过还是20V,我以为会再减小,结果不是
还是不行,然后我就做了个5V出-12V的,结果还好点,不过用万用表测是11V左右,还不能到-12V以上,我再看看。大家知道的帮这看看!

楼主:
5V出-12V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
还是没有人....

网友:
测量输出电压时带负载了没有?没有的话带上你计算参数时的负载再测试看看。

楼主:
5V出-12V出来了,我改了22楼图里的RB为10K,差不多在13V多一点,然后我在用7915稳压,就能输出-12V了
我用同样办法改变5V升12V的电阻,没有负载的时候他输出时是15V,加了7812以后就输出4V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在试试

网友:
7812 ?  应该加7912

楼主:
+12记得的是7812,-12加的是7912,
我先是把5V做到了+-12V以上
多出一点
然后再用7812和7912稳压
然后再接基准电压端
结果AD采集的数据用十进制在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后两位不停的跳动
然后我有调整电路
让34063的输出在+-15多一点
再接7815再接7812再接AD的基准电压端(滤波电容每一级都有加)
结果好了点
但是AD输出的十进制在数码管上显示的最后一位还是不停的跳动
查了下
说是开关电源的纹波没办法完全消除干净
所以没辙了

楼上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别的方案吗?

网友:
首先,给AD574供电的时候采用非隔离34063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开关电源会在地线上产生非常严重的噪声。还是1楼的隔离方案比较好,即使如此,滤波电路和地线的处理仍然非常关键。

其次,用7805、7905都是普通的稳压模块,用它给精密AD电路供电本身就不合适,更别提用它做基准电压了。

给出几个建议,可以先试试:

1。Ct减小一些,提高34063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越高,纹波越小,最好工作在50KHz以上;

2。34063的输出加一级LC滤波网络;

3。34063的地线和AD574、稳压模块的地线之间加一个电感隔离;

4。采用基准源例如LM385作为AD574的基准输入;

5。加大AD574电源输入端的去耦电容,最好用 10uF、0.1uF、1000pF组合,电容引脚到地线和电源引脚的距离尽可能短一些。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详细解答,我这就试试,如果还出不来还望你不吝赐教!

楼主:
【30楼】 Bigbird
你给的建议我试了一下,还是不太理想,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如果不行看来得换AD了!

网友:
19楼的电路如果没有焊接错误或者是虚焊,元件也没用错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二极管用错了,一定要用快恢复二极管,比如1N5819,耐压要大于20V,普通整流管是绝对不行的;

12楼图中的L2,C5就是我前面说的加以及LC滤波网络;

我不知道你的模拟输入信号线是怎么走的,是否很靠近两个开关电源,如果距离比较进,最好加上屏蔽。如果是悬空线,建议把两根线均匀绞合起来,在比较一下是否有改善。

如果有示波器,建议最好先看看AD574电源和地线上的纹波情况,是否符合要求;然后看看输入信号在芯片引脚处的干扰情况,嗯,不知道是否在信号输入引脚附近加了小电容,几十pF都好。

AD574作为高速高精度AD转换器,如果没有一定的经验积累,使用起来是很麻烦的,想当初把俺也折腾得够呛。不知道LZ想用它测什么信号,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对付过去就算了。现在的方案学习练手可以,真要做东西,十有八九搞不出来。

以AD574的12位精度来说,对于5V的信号,分辨精度达到1mV,理论上电源和地线上的噪声也要控制在这个幅度以内才行,目前的方案显然很难做到,更别提还是实验板,布局布线都很难做好,——即使用四层板还得很注意布线才行。

楼主:
Bigbird,谢谢你的热心,我会再试试的,十分感谢。

楼主:
Bigbird,还是不行,感觉很麻烦,你有什么好点方案没?
我觉得最开始的方案选择很重要,如果方案选的不好,最后想出来很难,
所以你还是给我个建议,有没有别的方案,用5V升+ -12或者+ -都行
谢了!

网友:
先把你的板子和测量结果放两张图片上来看看吧,关键是AD部分的电路,再请坛子里面的其他大佬们指点一下。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噪声处理,这里还是有很多牛人的。

网友:
记号,现在才知道34063难搞

网友:
这样的话,干脆使用两个34063吧,这样可能能够更稳定一些。

网友:
5V入 +/-12---+/-25V出,缺点电流输出不大;

网友(2009-08-31):
看懂楼上的了,用了个电荷泵产生负压

也有不太明白的地方,R17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