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步进电机驱动,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资料,以及买什么样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9-07-27):
想设计步进电机驱动,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资料,以及买什么样的步进电机?
最好是二手的,知道的朋友给个连接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个拉!

网友:
步进电机有好多型号,应该先根据需求定一个大致的型号。。

楼主:
自己研究学习用!

网友:
看你准备做什么样的驱动了,如果是恒流驱动,那么具体是多大电流的,根据电流选择电机。如果是恒压驱动就要参考电机的额定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