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建议一下泰克TDS210(二手),和普源DS1052E(全新),买哪个更好点?

楼主(2009-07-27):
星期六去广州将军东一个二手商那里看到一个TDS210开价2000(保一星期),七八成新!想想全新DS5102E也就1700左右,以前想买个普源,现在这样一闹有点没底。

楼主:
再问:
    TDS210与TDS1012B-SC除了屏不同,还有什么参数不同吗?

网友:
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整体性能上TDS210不比DS1052E强,搞单片机或者涉及波形分析,需要考虑存储深度的指标,如果泰克2.5K存储深度能满足要求,TDS210可以考虑。如果是全新的泰克和普源的比 我肯定推荐泰克~呵呵,二手的质量要把好关,出了问题有可能比买一台花费还高~
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给论坛朋友申请的DS5102MAE,100M带宽/1GS/S采样率,全新机,官方正规保修,给论坛朋友是1800

网友:
TDS210 60M 1G/S
黑白屏

TDS210搞单片机足够用了

普源未必能比tds210强的,普源的1g/s可是很有水分的。

当然彩色屏是漂亮,显得“高档”

长期盯着彩屏眼睛比较累得

楼主:
整体的质量我相信应该还是TK的好!
也就是但心李老板所说的售后的问题!
还一个就是存储深度!
看来还是买个普源再配个模拟的算了!
唉!这个普源让我欢喜让忧!!!

网友:
重点要检查二手的TDS210 是否有超频使用,有的话建议不要买

网友:
ls应该是检查一下普源的有否超频使用吧:)

网友:
看来还是买个普源再配个模拟的算了!
唉!这个普源让我欢喜让忧!!!
//---------------------------------------------

我就这么干的,1052用来看时序,不过更郁闷的是:扫描时基调到500mS(或者大于500mS)的时候反映特迟钝!!!!!看长脉冲的时间很让人不爽!!!我总不能拿秒表去测吧!!!!再垃圾的示波器也不该有这种BUG吧!!!!

网友:
我就这么干的,1052用来看时序,不过更郁闷的是:扫描时基调到500mS(或者大于500mS)的时候反映特迟钝!!!!!看长脉冲的时间很让人不爽!!!我总不能拿秒表去测吧!!!!再垃圾的示波器也不该有这种BUG吧!!!
------------
没用过其他的存储示波器,是不是其他的也这样?

网友:
TEK的就不会这样,力科的也不会。

当然,有人要说一分钱一分货,但这个毛病是个明显的BUG,希望普源能帮忙解决,但是,这里N多普源的人望风,就是不吭声!

楼主:
时基调到500MS以下我用的不多!(反正用模拟示波器的时候也看不清)。
请问dablyo :普源的采样率和时基的关系,采样率是跟着时基成比例变化,还是一直1G采样呀?

网友:
应该是成比例变化的吧,这个和存储深度有关系。

网友:
【9楼】 lmserver
500ms在tek的220上进入扫描模式了,波形也是左边慢慢出来的.

网友:
220没用过,1012、2014上都测试过,波形扫到屏幕右边之后,马上从左边再出现,不会丢东西,而DS1052刷到右边后,会delay一下,才在左边出现,抓一个信号要抓很久。

网友:
把起始位置放在最左边就可以刷了. 更慢的时候可以使用滚动模式.

网友:
我试过模拟的到500ms,显示也不正常了.看0.2HZ,还是放在时基0.2S上,还能看到一个小点慢慢的移动.

网友:
【16楼】 sunzx
积分:140
派别:
来自:

十分感谢,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解决了,水平位置狂往左转,就真的OK了,我最近在搞心电图仪,这个问题差点折磨死我!

滚动模式?请指教,没找到这个滚动模式。

网友:
另外,您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如此调节水平位置为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解答19楼 lmserver的疑问:
如果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RIGOL的慢扫描模式,滚动模式(ROLL)的设计的共性和区别:
共性:
1.均适用于观测低速信号;
2.均会因采样率不足发生混淆;
区别:
1.触发系统不同:慢扫描模式可以广泛使用示波器所配置的各种触发,观测所需信号;ROLL模式不带触发,所显即所采。
2.显示方式不同:慢扫描模式从左向右显示波形,并存在预触发时间和扫描时间;ROLL模式从右向左显示波形,且因没有预触发实时性和连续性较好。
3.时基范围不同:慢扫描模式适用于50ms/div以上的档位;ROLL模式适用于500ms/div以上的档位。

慢扫描需要等待的原因是:触发位置(T标志)默认是在屏幕的中间,RIGOL示波器有个预触发(即触发位置之前)的过程,根据时基档位的不一样,预触发的时间可长可短。当将触发位置调节到屏幕最左边时,实际上是人为调节了预触发的时间。

注:ROLL模式的进入方法:按Horizontal区域的MENU键,在菜单中选择时基栏的ROLL选项。

网友:
感谢普源工作人员解答!
这个慢速就用不到了,反方向还不太适应。
把时基从很快切换到很慢的时候还是会卡一下,不过不影响使用了,这个时候正好狂转水平位置,把位置转到左边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要考虑一星期之后的时间啊,有些问题不是一两个星期能表现出来的,我觉得买个示波器不是为了只用一个星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