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9-07-27):
(无正文)

楼主:
771 是 2.2K  15V  的方波信号
772 和773 之间是 溶液 的两端(等同于:772和773之间跨一可调电阻12.8----70K之间)

网友:
你没讲清楚方波信号源的接法及和772、773之间关系。

楼主(2009-09-02):
说白了就是 AGND  和 第一级运放的 13#  之间   接了一个 “电导率” 传感器
771 输入的就是一个信号:2.2K  15V  的方波信号。
我目前理解:这个2.2KHz的方波是驱动 电导率传感器的, 在测量不同溶液时,使AGND和13#之间形成一定阻抗。

楼主:
有搞过  电导率测量仪的  高手 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