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M 的正弦波发生电路

楼主(2009-07-27):
如题,希望各元器件有参数,跪谢

网友:
用max038怎樣? 電路data sheet有

网友:
1、站起来说话

2、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只要用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
LS,有源晶振我做过,产生的是方波。不知道有源晶振能不能直接搭一个产生正弦波的电路。

网友:
一个三极管加一个普通12M晶振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12M的晶振+RC滤波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话,用5阶或者7阶椭圆滤波器滤波。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DDS

网友:
悄悄告诉楼主:有源晶体输出是正弦波

网友:
用反相器加12M晶振应该可以。
另回【7楼】 chess01 =CHESS:
有源晶体输入的波形不太好,说是正弦波真的有点牵强,但肯定不是方波,基本上是正弦波缺两个角,哈哈。。。

网友:
看了MAX038的资料,上面的波形称之为方波(SQUARE-WAVE),在第6页。

网友:
放个电路图,有源晶体是正弦波,不是正弦波的话,是你工作点有问题。

网友:
回:【10楼】 camtime
有源晶振共四只引脚,一只为NC,另外一个+3V,一个地,另一个输出,当然,我用的是3V的有源晶振。
请教LS:
一、我这样的有源晶振连法正确吗?
二、有源晶振的工作点怎么调?
如果LS能供张有源晶振出正弦波的图就太好了,谢谢!

楼主:
LS说得不错,我也需要电路图

楼主:
嘿,10楼的,怎么同样的电路仿真出来却不一样 (原文件名:晶体振荡.jpg)

网友:
11楼,最好你能提供电路出来,至于理想工作点,你可以看那个仿真的Vdc电压,(Vcc-Vbe / 2 + Vbe约为2.8V吧)最为合适.

13楼,你之所以仿真不出,因为你没有设timestep
timestep一般默认是1e-5(即10us分时仿真)但11MHz是0.1us级信号,你用慢这么多分时仿真,当然仿真不出
就像示波只100K采样,你去分析10MHz信号,看看结果会如何.
(注:本人仿真是用1e-8,仿真过程会比较慢,要耐心等待)

网友:
我的有源晶振连接图很简单,如何调工作点使之出正弦波请camtime指教,谢谢!

楼主:
timestep在哪里设置?是不是这里阿?

??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