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跟随器问题

楼主(2009-07-27):
现用LM358做跟随器,电源为3.3V,输入信号为3V高电平,但是后端输出却是2V,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M358换成宽电压的,或者用TI的Lm358试试,我昨天用TL062也是出现楼主一样的问题,后来找了个358换上就好了,可以正常工,但我那个358的具体是哪个厂家的看不清楚了,估计是TI的。。

网友:
OUTPUT VOLTAGE SWING 0V TO
(Vcc - 1.5V)

网友(2009-09-26):
换个rail to rail的运放就可以了,作为跟随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OUTPUT VOLTAGE SWING 0V TO 范围

网友(2011-09-27):
电源电压太低了,搞成12V的,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电源电压太低,楼上都说过了

网友:
电源电压低了,换轨至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