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列车无线通信

楼主(2009-07-27):
最长的列车能达到1000米吧,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网友:
列车上干扰大、应用环境复杂,无线通讯难度相当高,并且即使实现,成本也一定很高

其实完全可以换个思路,每节车厢内部用有线通讯,而车厢之间则用无线方式转接,并且这个车厢间通讯还可以用调制红外线方式,这样,难度和成本都会降低许多

楼主:
watercat 您好,您的意思是把信息路由过去吧。但是货车是没有电源的,用路由的方法没有办法用电池供电吧。

网友:
我们上次做的军列。用的也是电池。要使用至少一个周的。

楼主:
xh89595009 ,您知道谁家的zigbee能支持路由休眠么?
wenming 老王,我们需要2年不换电池,呵呵,是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请教wenming 老王,你们把模块放到车的什么位置了?

网友:
太阳能板+锂电池 或者 蓄电池?  我也没用过  只是感觉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
你厉害,我做不到。我们把通讯模块放到车里了。然后天线通过车窗,使用吸盘放到车外面。

楼主:
不是我厉害啊,是这样的需求,如果达不到,项目就吹了

网友:
那就用半个车厢来装电池啊。弄个大一点的电池,也不是没有可能。

楼主:
wenming 老王
我向你邮箱EmbedShop(at)163.com 发了一封信,麻烦您看一下

网友:
to 6楼 xh89595009 ,您知道谁家的zigbee能支持路由休眠么?

Zigbee 协议中路由器是不可能睡眠的,貌似没人敢说他的路由器支持睡眠

网友:
回复你了。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不知道你其他的需要,不太好说。

网友:
列车通信都是用的调频通信,一般是UHF和VHF的。铁路上用的motorola对讲机和普通的都不一样,上面有3个彩色的按钮,那个就是铁路上发送信令用的。

网友:
列车内部电子设备通信一般用的还是485或者can,不知道有没有用无线或网络的。

网友(2010-03-05):
意义用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