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写eeprom,用iar内部的__EEPUT(ADR,VAL), __EEGET(VAR, ADR)函数怎么没反应

楼主(2009-07-27):
参照的是《IAR-AVR C编译器简要》,用里面的例子,如:
#include<iom8.h>
#include<ina90.h>
void main(void)
{char c;
__EEPUT(0x10,0x23);//向EEPROM空间0X10单元写入值0X23
__EEGET(c, 0x10); //读取EEPROM空间0X10单元值
PORTB=c;
}
用avr_fighter烧写之后怎么看eeprom里啥也没有??是我用的不对?哪个地方没有设置??求高手解答。

楼主:
没人回复啊!!帮帮忙啊!!

网友:
你载.eep没

然后代码里 while(1);

楼主:
载了,还是没有,不知道哪个地方没搞对。。。。郁闷啊。。。

楼主:
#include<iom128.h>
#include<ina90.h>
void main(void)
{char c;
__EEPUT(0x10,0x23);//向EEPROM空间0X10单元写入值0X23
__EEGET(c, 0x10); //读取EEPROM空间0X10单元值
//PORTB=c;
}
我用的是128,把PORTB=c; 这句屏蔽掉后,iar提示Warning[Pe550]: variable "c" was set but never used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5.3\avr\lib\clib\main.c 4
明明用了怎么说没用啊!!

楼主:
终于找到 原因了,哎。。。
前面加一句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p @ 0x00;就行了,晕死啊,那本手册上咋没写啊。。。。

网友(2016-04-08):
请教你个问题,如何使用IAR for AVR生成eeprom文件,用于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