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音频电路开关机冲击声

楼主(2009-07-27):
用LM358做音频放大,输出连接到功放机。LM358由7805供电,发现开机时功放有“啪”声,关机时有“噗”声。
不知用什么简单方法能消除这个噪声,看过在输出处接一三极管,上电时用RC充电让三极管导通一会,但关机的“噗”声仍是不能消除。

网友: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LM358电源放电过程中偏置电压滞后造成的,主要是C1带来的影响。

楼主:
C1是必要的,现在要想办法消除这种影响

网友:
加一个小小的继电器!

网友:
我以前是在音响行业做过,对这种问题有一点了解。
加继电器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好的继电器不便宜,便宜的话,时间长了比价容易烧坏掉,当然,像LZ那种小功率的功放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用继电器,比较好的办法是用正负压供电,功放线路上用电流负反馈的,但具体线路是怎么样的,我没有具体去研究,因为我当时只是负责软件的工作。

楼主:
继电器好象不行,常闭的,并在输出端,能防开机冲击声,不能防关机冲击声。常开的,串在输出端,能防关机冲击声,不能防开机冲击声。

楼主:
【4楼】 kent_gwk ,你所说的应该是功放与场声器之间的保护,用继电器是合适,我这里的情况有点不同,是预放与功放之间的静噪,功放是一直开着的,如果前级声音较小,功放的音量旋纽会拧至很大,这时如果前级电源关闭或再打,冲击声会很大。我想用三极管并在预放输出端来控制静噪,目前还没搞到简单可行的方法。

网友:
我覺得繼電器可以的,用常開的!在開機時,讓其延時幾秒啟動即可。關機時,用一二極管反向給延時電容放電!

网友:
喇叭保护、延时开、关机,请查询uPC1237相关资料

还是补上来吧,uPC1237是一款经典的喇叭保护IC,具有很宽的工作电压范围(25~60V),具备开机延迟、功放输出端直流漂移检测、即时关机功能。
上图中,
J2从功放变压器一绕组中取出交流,整流滤波后供给8脚,为IC提供工作电源;
7脚为延时检测,通过R5、C4提供延时,延时后6脚控制常开继电器闭合,喇叭开始工作,避免了开机冲击;
J1、J3接功放左右声道输出,2脚为功放输出中点直流漂移检测,当检测到有直流输出时(一般为零点几伏),切断继电器,保护喇叭;
4脚为关机检测,因为4脚是从功放变压器取电,且滤波电容较小,当关闭功放电源时,马上能检测到电压跌落,继而切断继电器,此时功放因为有大容量滤波电容存在不会马上停止工作,而喇叭已被切断,从而避免了关机冲击。

楼主:
谢谢【8楼】 guest01 ,你的提议与【4楼】 kent_gwk 基本相同,是在功放与扬声器之间的保护,但用在我这里似乎不太合适。
区别如下:
功放上电稳定后输出为0,这时就可以让继电器闭合,不会有冲击;
预放上电稳定后输出电压是1/2VCC,输出耦合电容未充电,如果闭合继电器,仍有冲击。
另外作为信号级的静态,感觉用继电器有点浪费。印象中看过可以用一两个三极管搞定的。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不知道合适不,没太注意噪音问题.

网友:
喇叭保护能很好的消除开机时功放的“啪”声和关机时的“噗”声,前级信号幅度较小,无需处理,况且保护电路放在末级除了能避免喇叭受到冲击外,还可以保护喇叭不被烧坏,甚至还可以保护末级功放管,何乐而不为?

为什么一定要盯着前级呢?你这个前级就算不接,单开关功放一样会产生这种冲击声。

楼主:
【11楼】 guest0,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功放和扬声器我是不能动的,而且是一直开着,我的电路是给功放提供信号源。我要保证我的电路在开关机时,不能给后面一直开着的功放造成冲击,所以只能从信号源这边着手。功放和信号源是两个独立的设备。

网友:
可以在输入端加个电容,让开机时的放大器输入端电压为0V,当上电过程结束再让音频信号过去.一个想法,不一定实用

楼主:
准备按下图试试,还不知行不行,要搭实物试了,各位帮忙看一下,主要是用电容充放电使开关机时三极管把输出短路。
电路还是太复杂,不知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如果你的358电源抗噪声差的话,也会引入噪声,那就该在电源脚想办法了。

网友:
见过一种做法,将Q42与Q43的CE极反过来接,楼上这样子接好像会动态失真!

按我的理解,楼上的图Q41应该永远不会导通

楼主:
Q41是在关闭电源后E极出现负压而导通,导通时把C40放电。

网友:
条件容许的话用双电源试试,或者把R1、R11、C1用TL431替代试一下,再就换个别的型号的运放。

网友:
如果能够确认是C1的问题,可以考虑再并上一个对电源的电容,并使其与C1/R1/R11比例相当(用两个并联调整?)。

或者是在电源回路上串一个电阻,并加上一个大电容,使其放电时间常数大于C1与R1、R11构成的时间常数。

网友:
试试
但VCC波动时会造成失真

楼主:
【18楼】 ForNever 双电源应该不错,但目前只能用单电源。
【21楼】 Bigbird 并电容可能会引入电源噪声,加大电源电容可能也是好方法,值得一试,但关机时要保持一段时间可能要很大的电容。
【22楼】 wuly 的电路思路和我14楼的差不多,准备搭电路试试。

楼主:
没什么效果,开机冲击减少了很多,关机冲击减少得很少,真有点难度。

网友:
呵呵!先要确定原因在哪里才好下手啊!

给一个终极建议,取消7805,专门做一个电源分别给358和偏置供电,反正这个东东也消耗不了多少电流。估计比14楼和22楼还简单一点。

楼主:
【25楼】 Bigbird 能否详细说说,专用一组电源怎样消除冲击。
目前原因还不是很能够明确,估计是LM358在上电,断电过程中,电压从0至2V,或从2V到0V这段期间内,运放未达到正常工作电压时,内部电路全部工作于非线性状态,输出端的电压无法捉摸。测试过程中LM358输出端电压在上电时会快速摆动两三次才趋向于稳定,而断电时也要摆动两三次,不同的是摆动得较慢,过程持续约3秒。
似乎这种情况应该有成熟的电路处理,如组合音响中的DVD播放机单元,如果在待机过程中突然关掉电源,或者再打开,那么在音频输出端应该也有冲击,如果这时功放机地直开着并且音量调至最大,这时音箱中也将有冲击声。但实际上好象不怎么发现这种情况,说明DVD机内的静噪控制得很好。

网友:
【26楼】 cowboy

试着把俺滴想法说说,不见得正确:

关机时候的输出摆动估计主要是由C1和C7放电差异带来的。当运放的Vcc掉电后,其电源电压下降,但基本能够维持0.4Vcc的输出,直到输出不能维持的时候,此时将有两个放电过程: 其一是C1通过R1供电运放以及通过R11对地放电;其二是C7通过R12和R14对运放输出端放电。对于运放不同的输出状态,这两个放电过程是不一样的,而放电速度不同,又会导致运放输入端状态差别,从而导致运放输出翻转,就看到了输出的摆动。随着电压降低,运放消耗电流越来越小,因此这个过程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解决方案可以考虑加快一方的放电速度,不让二者出现交叉状态。例如在C7对地之间加一个电阻?

或者是R1,C1偏置单独用一个7805供电?然后加大运放电源的去耦电容,让LM358输出下降的速度慢一些?

楼主:
进一步测试,即使让三极管一直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而给LM358上电断电,仍有小量冲击声,这意味着三极管饱和时仍有一定的内阻,不足以完全短路,如果要获得更少的冲击声,需用更大电流的三极管或增大LM358的输出串联电阻。看来还是用小型信号继电器效果好。或者采用耗尽型场效应管可能也是一个方向,但耗尽型场效应管只在教科书上听说过,还没见过有实际器件。

网友:
采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即使加信号继电器估计也消除不了,因为在开关机的时候,输出电容上总存在一个电荷重新建立的过程。

楼主:
利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应该可以,上电待电容电荷重建完成后再吸合使触点断开。

网友:
如果说加继电器,俺以前的做法是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电阻并联常开继电器的网络,采用大滤波电容。上电时,通过电阻给滤波电容充电,大概2秒钟,然后吸合继电器,电路开始正常工作。不过这是针对功放的,而且是双电源,对前置放大没试过。

对于单电源系统,开机时刻继电器闭合,输出对地短路,电容上建立的电荷仍然不是平衡状态,继电器分断的时候,应该还是有信号馈入后级。

对于28楼所说现象,俺建议在三极管发射极对电源加一个电阻,哪怕大一点都好,14楼的Q43、Q43都没有正常工作偏置,好像不合适。如果用MOSFET还差不多。

楼主:
Q42,Q43只需工作于开关状态,不需要偏置。

网友:
呵呵,14楼的图,你在R55这边加一个1V左右的方波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在R57上看到一个-0.7到 +0.3的方波,如果频率足够低,也应该是0到0.3的方波。

楼主:
【33楼】 Bigbird 为什么会这样说?你说的情况是Q43导通时还是截止时出现?

网友:
开关机的pop noise的根源在于输出隔直电容的存在,这个是最重要的pop & click来源。
一个或者两个MOS开关管就可以解决。听是绝对听不到。就是用仪器测的时候THD+N没有双电源方案的数据完美。
我晚上来贴个电路图。

网友:
【33楼】 Bigbird 为什么会这样说?你说的情况是Q43导通时还是截止时出现?

Q43导通的时候啊,截至的时候应该没什么影响!除非信号幅度过大,负电平出现削波。

可以这样分析:当R55上是高电平的时候,C53可以通过Q43充电,电压提升,R1上的电压不动;但是,当R55上是低电平的时候会如何呢?会把R1上的电压向下压到低于GND,直到Q43的BC结导通,对不对?

网友:
在LZ图的R15和C6间加一个常开继电器是个办法,不过继电器触点间要并一个大电阻,几百K的。应该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考虑用模拟开关代替继电器,CD4502就应该可以。正好也是单电源供电,开关偏置没有大问题,线性度也基本能够保证。

网友:
解剖一下成熟的产品就清楚了.

楼主:
【36楼】 Bigbird
可以这样分析:当R55上是高电平的时候,C53可以通过Q43充电,电压提升,R1上的电压不动;但是,当R55上是低电平的时候会如何呢?会把R1上的电压向下压到低于GND,直到Q43的BC结导通,对不对?
==========================================================
Q43导通时,无论在CE间加正向或反向电流,CE间都呈现较小的内阻,如果负压提供的电流不足够,是不会使BC结导通。

【37楼】 Bigbird
====================
用继电器是容易多了。

【35楼】 eyecan
我晚上来贴个电路图。
=====================
期待

网友:
可以先按14做个电路,量一下看看,呵呵。

网友:
这是一个替代继电器的方法,现在notebook里面如果用的是无mute功能的op,一般会采用这种电路。
330K是用来建立直流偏置的,其实跟bigbird说的一样,只不过这里用MOS管替代了继电器,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40楼】 Bigbird ,我24楼后所提及的情况都是反搭好的电路实测的。

【41楼】 eyecan ,谢谢你的资料,330K的电阻可能有点问题,功放输入阻抗一般是50K,330K分压较大,估计静噪效果不好。对于输入阻搞很低的可能合适,如32欧的耳机。

网友:
因为涉及到客户的电路(这是ASUS产品上用的),所以既然用不到了我就删除掉吧。
不过这个电路的output就是line out的,用在产品上mute时是无噪音的。THD+N 基本测不到。

网友:
如果侵权,请网管删了。

网友:
原来你是搞前级的冲击啊!
我记得当时的硬件是有一个线路,能做到上电第一时间输出静音控制信号,断电的时候,也能够自动提前检测,保持输出静音控制信号的。但需要在电源有个比较高的电压作为检测,以前我记得当时是电路是+-5V给大部分的线路,还有一组12V,这个硬件静音线路就需要用这12V的。但离开音响行业太久了,基本上都忘了那个线路,只记得大约是用来2个三级管。
另,你在14楼的原理图上Q42和Q43的E和C要反接,不然这两个管的静音过程会产生新的冲击声。

楼主:
【45楼】 kent_gwk ,
另,你在14楼的原理图上Q42和Q43的E和C要反接,不然这两个管的静音过程会产生新的冲击声。
====================================================================================
这个是什么意思?反接了三极管放大倍数很小呀

网友:
附图是多年以前同事做的一个方案,记忆中大概是这个样子,当时好像还加了负电源在14052上,不过LZ这里好像不需要。

CD14052在5V电源下的导通电阻大概1K,通道电阻差值在20欧以内。

楼主:
再次感谢Bigbird 和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概括一下,总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在信号输出通道处并联低阻的短路器件,另一个是在输出通道串联高阻器件.无论哪种,都存在一定的困难:
1 .需要与开关机的动作抢时间,由于开机上电时,控制静噪与冲击输出是同时的,要使输出端避免冲击,必从须静噪电路先工作,然后再让运放缓缓输出到静态工作点1/2VCC.关机过程则相反,需要静态电路需先感知关机的来临,预先静噪,然后再让运放缓缓断电,更难的是,要保证运放整个断电过程中,静噪电路必须持续有效.要让静噪电路有效,也就是需要电源,既然断电了,只能靠大电容给静噪电路供电,直到运放电压降到很低,不足以产生噪声为止.要达到这样的要求,电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2. 后级功放输入阻抗较高,灵敏度也高.一般功放输入阻抗高达50K,象楼上各位朋友的提议,静噪时输出端相当于串联着大电阻,但相对于输出阻搞50K来说,也不是大很多,冲击只能减轻,不能明显消除,加上功放会有放大作用,mV级的冲击也可能容易被听到.
3. 要求电路不要太复杂,也就是成本制约,这与高性能相矛盾,只能选用少量廉价器件.

网友(2009-11-18):
我是做組合音響的,也碰到這個問題

网友:
网上找到的,看看是否有可用之处。

网友(2010-05-24):
凑凑热闹。。如果电路不用考虑共地问题的话,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2010-09-06):
不知道牛仔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还是用小型继电器解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咋没从输入端入手解决呢?
俺分析了下:

接入时,输入端会有个状态的变化,从 某个固定的电压 ---> 交流信号,当然存在冲击,不过也属于交流信号。对交流信号可以检波

比较电压,然后可以用逻辑电路或者单片机做。。

没实际弄过,抽空俺也玩玩。

网友(2010-11-03):
mark ~开关机静噪,8楼

网友(2011-01-02):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好象不行,常闭的,并在输出端,能防开机冲击声,不能防关机冲击声。常开的,串在输出端,能防关机冲击声,不能防开机冲击声。

我家的八大珍珠十号功放就是用继电器的,它是打开电源5s后继电器才吸合,关掉电源开关时继电器断开但功放要3秒才掉电。

不过这功放开机要5s也忒慢了点……

网友(2014-10-30):
mark一下,45楼那个电路没看懂,是否有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2015-02-13):
电源加软起试试?
稳压管+三极管+电容+一个电阻代替7805?

网友:
开关机有冲击时我直接一个104/450v电容解决。就是消火电容。把它和开关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