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安装iocomps v3.0.4 SP2 R1(曲线图控件)?

楼主(2009-07-27):
求教怎样安装iocomps v3.0.4 SP2 R1(曲线图控件)?

楼主:
在Delphi7上的!谢谢!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虾知道呢?

网友:
双击Source VCL 下的iocomp70.dpk,deiphi软件会打开dpk文件,然点击编译compile按钮,再点击安装install按钮

网友:
不要忘了加入库

网友(2009-09-17):
请问怎样加入库啊。我的编译有这样的错误。
[Fatal Error] Unit1.pas(7): File not found: 'iComponent.dcu'

网友:
菜单“Tools”->“Environment Options”->“Library”->“Library path”,然后把Iocomp的Source路径加上

网友(2009-10-23):
在c++ builder中编译时有这样的错误:[C++ Error] Unit1.h(10): E2209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iComponent.h',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上,把库的路径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