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机脉冲信号后,电机能发出正常转动是才有的声音,但是转不起来。

楼主(2009-07-27):
给电机脉冲信号后,电机能发出正常转动是才有的声音,但是转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回楼上,驱动板的驱动芯片型号是STK672-080   8细分  供电电压12V,步进电机3.25A  57电机

楼主:
今天早上测试发现这块板子的驱动芯片热的厉害,供电的电线也比较热,断开这块板子后电线就会凉下来,是板子内部的电路有问题还是驱动芯片的问题,望高人指教,先谢过!

网友:
上点图片吧,不然后说了半天都没入正题……

网友:
给的脉冲频率是多少的?

楼主:
是驱动芯片坏了,新的芯片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