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模块测试遇到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09-07-27):
在用单片机控制TC35i模块之前,想先测试下早先买的TC35i模块是否能正常工作!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上电后(4.2V供电正常,用LM2576芯片),模块电源指示灯(红)正常了,然后用导线短接IGT启动脚和地线!但是短接之后,SYNC指示灯在几秒后开始闪烁,闪烁持续2-3秒后就灭了!用电压表册IGT端是2.1V左右的电压!为什么启动不了呢?是有没有可能坏了呢?还是启动方法不对?
    这是我拍下来的TC35i模块启动的视频!视频中镜头拉近后的3个黄灯从左往右依次是:CTS0、RTS0、RING0指示灯!SYNC指示灯是稍后闪的小绿灯!

网友:
检查电源,是否布线太细,是否4.2V上并联的电解电容不到1000uF。

楼主:
苹果猫,我的布线电源部分基本走的是1mm的线,4.2V上的并联电解电容是2个470uf,但是我网上的朋友和我一样的原理他启动起来了,我却是视频里的情况,闪了一会就灭了,启动不起来!有没有可能模块坏?如果有可能我就问朋友借模块,如果模块应该是好的话,我就重新设计电路

楼主:
我发下我的原理图

楼主:
图片里LM2576用的是ADJ的,不是12V,上次这图给你看过了啊,苹果猫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用示波器来看你的电源是否有严重的电压跌落,超过400mV模块就会自动关机,还有模块部分的紧急关机管脚是怎么处理的,图上看不到。

网友:
楼主的调好了吗
想请教下
我的也是连接的问题
没有反应

网友:
又到这里发贴了啊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再找别的电源试试
看有负载的时候你的电源稳不稳
这个对电源要求好高

楼主:
嘿嘿我也没办法啊!我朋友给我建议了一个方法,用笔记本的U口经过二极管给模块供电,给IGT脚短地一下,人家能启动,我的就是启动不了!
beckham379我没调出来,调出来的话第一时间发上来给大家分享!
hy8649241我都问了好多问题了,嘿嘿!
苹果猫我上面用USB供电能启动的朋友用的是TC35,我的是TC35i

楼主:
暂时没示波器的条件哇!只能用用电压表了

网友:
昨晚你不是说今天去买模块啊

网友:
amadias1314
能加你吗
和你交流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的Q:77665714

网友:
拿电压表是看不出电压跌落的,因为跌落只发生10几毫秒

楼主:
hy8649241 你不会就是我QQ里的朋友吧?
苹果猫,我已经向老师借了示波器,准备明天白天去看看!但是还有个问题请教你:tc35i模块不是要启动的时候电压不能跌落么?那我用电压表一量发现原来供电电压是4.19反而在点火启动后有时会升到4.45左右哇!虽然没测出电压跌落,但是这个升压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beckham379 ,我也刚入手,论坛里的苹果猫很厉害,我不懂的都发帖子问他!你先自己查资料!做的过程中有不懂的可以请教大家啊!我和你算是交流啦!我还没成功呢!我QQ:332373053

楼主:
苹果猫,知道你平常都很忙,呵呵!多多麻烦了哈!我传下我的原理图,你能给我指点下吗?

网友:
恕我眼拙,看不懂这个TC35i模块

我们的TC35i一般都是这么画的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网上买了个40ZIP脚转接板,因为自己没本事焊那个TC35i槽!模块管脚图是这样的:

楼主:
苹果猫,我看了你以前做的TC35i模块板子,发现你用了101功率电感!是2576上用的么?我的电源模块上用的是普通电感,不是功率电感!会不会影响模块启动呢?

网友:
会有影响的

楼主:
苹果猫,我现在在用老师的示波器测试电压!实在不行,再去换101,用功率电感!郁闷死了!示波器上没测出来电压跌落超过400mv,反而在启动的时候是上升的哇!我再测测!

网友(2009-11-07):
我是楼主...由于电脑重装...原来账号忘记了...
问题早已经解决...其实模块早已经启动...只是信号灯闪烁模式的问题...
希望不了解的朋友,在不确定模块启动的情况下...直接打电话到你所用的SIM卡里,看看能不能通...如果通了的话...就是已经启动了!

网友(2011-04-17):
amadias1我也是和你一样的转接板,我的红灯正常亮了,绿灯也亮一会,熄灭几秒,我的模块算正常启动了吗,但为啥用串口就不能正常发送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