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出点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最近用了一个优景1.5寸的oled屏,出了点问题,程序用厂家给了例程,硬件是厂家给的实验板,就是点不亮,硬件和软件都没什么问题,串行和并行都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哪一点没有注意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2V电压没有升成,检查焊接!

楼主:
谢谢,我昨天点亮了,是屏的资料和我的有的差别,那个插座应该是下接触的,我搞成上接触了,等于没有接触上,能点亮就出鬼了。我想问一下楼上大侠,我的屏是65k的,一次要写两个字节,但是我看不懂他是怎么取字模的,能告诉我一下吗。我以前用的的都是普通的黑白屏,这是第一次用彩屏

楼主:
好了,我的显示程序已经做完了,就是感觉写的是有有点慢,特别是整屏写的的时候,能看到一行一行的走,我改他的内部晶振频率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给例程也是这样子,会不会跟我的单片机的晶振有关系?我的单片机用的是11.0592m。请大侠指点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