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是否可以这样做PCB拼板?

楼主(2009-07-27):
要做板子,都是零零碎碎的小模块,想做成一大块拼板,然后自己掰开。要做板子,请教一下,拼板之间一般怎样连接,图中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何必自己掰开,让厂家掰开就行了,做板时打电话说一声就可以了

网友:
象这样的收一块板的工程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按照一块的收费,如果分开了,就是按两块收费了。反正这个是在一块板上的,不可能这个给你按两块板收费。

网友:
其实打样厂最后自己隔开一下就OK了。稍微多给点钱,别人愿意做的!

网友:
关键是到地按多少钱收费啊,这个很关键的

网友:
我经常做,你这两块扳子算规则的了,中间不用那样,你在KeepOutLayer层画条线,发邮件给厂家的时候告诉他们中间微割,拿到自己手上掰开就好了

网友A:
我一般这样标注一下:

网友:
【楼主位】 lostgb
要做板子,都是零零碎碎的小模块,想做成一大块拼板,然后自己掰开。要做板子,请教一下,拼板之间一般怎样连接,图中这样是否可以?
-----------------------------
1、去掉中间的槽,只需简单拼接
2、要标注V-CUT
7楼的做法是对的 还有对边缘尺寸小的 如果上SMT 要做工艺边

网友:
打上密密的一条孔,回来自己掰也行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呵呵

网友:
好像都没有回答到问题上,拼上板打样收费是按照一块大些板收一个打样费呢,还是收两块打样费呢?这样可差不少钱呢!!!你无论画成什么样,厂家都愿意做,比较他是收钱的。

网友:
【11楼】 ningsane
好像都没有回答到问题上,拼上板打样收费是按照一块大些板收一个打样费呢,还是收两块打样费呢?这样可差不少钱呢!!!你无论画成什么样,厂家都愿意做,比较他是收钱的。
-------------------------------------
收一块
谈的好的话 可以打样免费--前提是你批量大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标注一下:

哥们,我可以和你请教关于四层板拼板的问题吗?真心请教,真心求拜师

网友:
四层板没做过,请教楼下吧

网友:
多跟pcb板商沟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