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准备用TL431作10位AD的基准源,不知道精度有少。

楼主(2009-07-27):
单片机上准备用TL431作10位AD的基准源,不知道和直接接到ADD3.3V的的精准度有多大改善

网友:
TL431准确度从±0.4%到±2%,看你选哪个型号了,电源稳压芯片的稳定性至多在2%左右了,用专门的参考电压无疑要比直接接电源要准得多了。

网友:
10位应该能行

网友:
单片机上的基准也是跟TL431一样的带隙式基准,没有必要用TL431吧,用自带的好了

网友:
内部的可能受温度影响大点,

网友:
TL431的精度可以通过电阻调节,大家好像忽略了稳定性这一重要指标,

个人认为用外部的要好一点,处理器的芯片会发热的

网友:
今天刚看到的2812对参考电压的描述,仅供参考
2812是12位的AD

网友:
外围输入个标准电压进行校准一下很方便,内部弄个校准程序就行了,1K以下的片子要分步走,否则ROM不够,当然你能用汇编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09-12-08):
楼上的软件校准也挺麻烦的,硬件可调也麻烦,都是相当头疼啊

朋友们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10位AD的目标精度低用电源都行

网友:
电源稳定度离千分之一还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