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ICC][GCC][IAR]AVR Software Framework - UTILS

楼主(2009-07-27):
[使用说明]

    1. 在每一个.c文件的开头加入对compiler.h的引用,将会得到对stdint、stdbool、中断、原子操作、强制类新转换等的支持,
       注意,最好使用相对路径,例如,对于如下的目录结构,
    [Project Folder]
      + UTILS
      - Application
          -Service
             -MyService
                 -MyService.c

    在Application\Service\MyService\MyService.c文件中应该加入

       #include "..\..\..\UTILS\compiler.h"

    2. 在你的代码中,可以用以下宏来配合#if / #elif 根据编译器的不同来选择性的编译代码
       __IS_COMPILER_IAR__                   -------------- 该宏用来判断当前编译器是否为IAR
       __IS_COMPILER_GCC__                   -------------- 该宏用来判断当前编译器是否为GCC
       __IS_COMPILER_ICC__                   -------------- 该宏用来判断当前编译器是否为ICC

    3. 用以下的宏来标明某一段代码是原子操作
       SAFE_CODE_PERFORMANCE(),例如

       uint32_t wTempCounter;
       SAFE_CODE_PERFORMANCE
       (
           wTempCounter = g_wCounter;       //g_wCounter很可能是一个使用中断触发而累加的计数器
           //这里还可以添加其他很多代码
       )
       //一些和wTempCounter相关的计算,上面的方式用来保证计数器操作的完整性

      如果在原子操作中需要中途退出,应加入以下宏
      EXIT_SAFE_CODE

    4. 用宏OBJECT_INIT_ZERO()可以将任何大型数据结构初始化为0,并且能够尽可能的开启编译器自身的优化。

    5. 对于IAR和GCC都可以使用ISR()来声明中断向量。ICC则需要特殊处理。

    6. 目前只能同时兼容IAR、GCC和ICC。

[目录结构]

    [Project Folder]
      - UTILS
          - compiler.h                            ------------编译器/平台无关性文件 部分对应RD_MacroAndConst.h
          - Snail_Error.h                         ------------公共的错误类接口文件
          - Snail_Error.c                         ------------公共的错误类模块文件.c
          - Snail_UseBits.h                       ------------提供对各类位定义的支持对应RD_UseBits.h
      + PREPROCESSOR                              ------------这里同AVR32 Software Framework

[相关下载]

楼主:
compiler.h
#ifndef _USE_COMPILER_H_
#define _USE_COMPILER_H_

/*! /name The macros to identify the compiler
*/
//! @{
#ifdef __IS_COMPILER_ICC__
    #undef __IS_COMPILER_ICC__
#endif
#define __IS_COMPILER_ICC__ defined(__ICC_VERSION)

#ifdef __IS_COMPILER_IAR__
    #undef __IS_COMPILER_IAR__
#endif
#define __IS_COMPILER_IAR__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ifdef __IS_COMPILER_GCC__
    #undef __IS_COMPILER_GCC__
#endif
#define __IS_COMPILER_GCC__ __GNUC__
//! @}

#if __IS_COMPILER_ICC__
#include <iccioavr.h>
#elif __IS_COMPILER_GCC_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elif __IS_COMPILER_IAR__
#ifndef _USE_IGNORE_IAR_IOAVR_H_
    #ifndef _DEVICE_IO
    #define _DEVICE_IO
        #include <ioavr.h>
    #endif
#endif
#endif
/*
*!  using the ANSI-C99 standard type,if the file stdint.h dose not exit
*   you should define it all by yourself.
*/

#if __IS_COMPILER_ICC__ || __IS_COMPILER_IAR_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else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endif
typedef double              ES_DOUBLE;
typedef float               ES_FLOAT;

#include "Snail_UseBITs.h"

/*
*! The boolean data type
*/
typedef bool                ES_BOOL;
/*! /name Value of boolean
*/
//! @{

#ifndef false
    # define false          0x00
#endif
#ifndef ES_FALSE
    # define ES_FALSE       false
#endif

#ifndef true
    # define true           (!false)
#endif

#ifndef ES_TRUE
    # define ES_TRUE        true
#endif
//! @}

#if __IS_COMPILER_GCC__
    #include <avr/interrupt.h>
#elif __IS_COMPILER_IAR__
    #ifndef PRAGMA
        #define PRAGMA(__STRING)   _Pragma(#__STRING)
    #endif
    #ifndef ISR
        #define ISR(num) PRAGMA( vector = num ) __interrupt void isr_##num(void)
    #endif
#endif

//! The mcu memory align mode
# define MCU_MEM_ALIGN_SIZE     sizeof(int)

//! The mcu memory endian mode
# define MCU_MEM_LITTLE_ENDIAN  ES_TRUE

//! The default NULL value
#ifndef NULL
    # define NULL           (0x00)
#endif

/*! /name The system level macros
*/
//! @{
#define MAX(__A,__B)  (((__A) > (__B)) ? (__A) : (__B))
#define MIN(__A,__B)  (((__A) < (__B)) ? (__A) : (__B))

#define UBOUND(__ARRAY) (sizeof(__ARRAY)/sizeof(__ARRAY[0]))

# define ABS(__NUM)    (((__NUM) < 0)?(-(__NUM)):(__NUM))

#define BIT(__N)                (1 << (__N))

//! This macro convert variable types between different datatypes.
# define TYPE_CONVERSION(__ADDR,__TYPE)     (*((__TYPE *)(__ADDR)))

#if __IS_COMPILER_GCC__

# defin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__asm__ __volatile__("sei");
# defin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asm__ __volatile__("cli");
//! @}

# define RELOAD_WATCHDOG            __asm__ __volatile__("wdr");
# define NOP                        __asm__ __volatile__("nop");

#elif __IS_COMPILER_ICC__ || __IS_COMPILER_IAR__

# defin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asm("sei");
# defin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asm("cli");
//! @}

# define RELOAD_WATCHDOG            asm("wdr");
#ifndef NOP
# define NOP                        asm("nop");
#endif

#endif

//! The ATOM code section macro
# define SAFE_CODE_PERFORMANCE(__CODE)     \
    do\
    {\
        unsigned char chTempSREG = SREG;\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CODE;\
        SREG = chTempSREG;\
    }\
    while (0);

//! Exit from the atom operations
# define EXIT_SAFE_CODE             SREG = chTempSREG;

//! Get Interrupt state
# define GET_INTERRUPT_STATE()    ((SREG & 0x80) ? ES_TRUE : ES_FALSE)

# define OBJECT_INIT_ZERO(__OBJECT) \
            do\
            {\
                struct OBJECT_INIT\
                {\
                    uint8_t StructMask[sizeof(__OBJECT)];\
                }NULL_OBJECT = {0};\
                \
                *(struct OBJECT_INIT *)&(__OBJECT) = NULL_OBJECT;\
            }\
            while (0)

#if __IS_COMPILER_ICC__ || __IS_COMPILER_IAR__
# define ES_FLASH                __flash
#elif __IS_COMPILER_GCC__
# define ES_FLASH                const
#endif

#endif

楼主:
呼……Beta版本……累死俺了……希望大家拍砖……
以后的所有库函数,都会基于UTILS……

网友:
顶傻孩子老大~谢谢

网友:
什么是UTILS?

网友:
占位观看 :-)

楼主:
to 【9楼】 bad_fpga
    可以理解为common……

网友:
iccavr会悲剧的多...
效率...

楼主:
to 【13楼】 snoopyzz
    ICC怎么了?不明白?

网友:
用iccavr越用的多,越觉得其编译器效率不好

最明显的是位域,即使是端口,也会被编译成移位...

楼主:
呵呵……同感……不过应该可以作为安全代码……IAR和GCC都存在优化问题。
用这个头文件以后,可以先用ICC建立工程,编译,验证没有问题,然后再用IAR或者GCC编译……谋求效率和优化……

网友:
不错,16L好思路...

网友:
分号、括号……

网友:
一定要顶起

网友(2010-10-19):
回复 网友A:

都看些什么书?有这么多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