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09-07-28):
刚学软件仿真。软件用proteus 7.4。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产生振荡?我在实际电路中是可以产生振荡的。谢谢!

网友:
楼主漏掉了一个电阻(3 和 1 脚之间),不能产生振荡是对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关注。特别是【1楼】 eezm 。
【1楼】 eezm 给的电路是可以产生方波,这是不容怀疑的,我刚才也用示波仪看到了仿真的效果一样,但我那个电路不加电阻时用示波仪测也是有波形出来的,只是频率要高,但波幅要小点。就是仿真出来的结果有实际测试的结果不一样。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3楼:不加正反馈的话,运放同相端电压恒定,电容充放电的临界电压已乎不变(极小),所以频率极高;加了正反馈后形成滞环比较器,同相端电压也在变化,导致电容充放电电压有一定的区间,形成稳定的振荡。建议楼主看看模电的“滞环比较器”和“振荡器”,数电里的“施密特”触发器原理,肯定就全明白了。

楼主:
谢谢4楼的分析,我回去之后一定认真看下。
另外想问下,在仿真软件里看到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有差别。是不是因为在仿真软件里所有的器件都是理想化的,包括电源。因为理想电源没有纹波,而实际的电源存在纹波。我在另外的个晶振电路里也碰到了实际上能起振,但仿真里不能起振的情况。希望大家有空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To 【6楼】 jiangxingyuan

仿真里不能起振的问题,请看帖子《高人请指点:我这个方波振荡电路为什么仿真时不起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8537&bbs_page_no=1&bbs_id=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