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模型遥控器,需要学习那些电子相关资料

楼主(2009-07-28):
想做模型遥控器,需要学习那些电子相关资料

我学机电一体化的

网友:
想法很好,DIY遥控器要懂点单片机要好点

更多:led588.cn

网友:
模型的PPM简单,不要MCU就行

网友:
mcu是次要的,关键是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超级难做,现成的图纸没有,而且元件也不好卖,
我前些日子试验的做了个,用了我6个多月的时间,结果还是失败了。

还是买个现成的吧!

我也很想自己做!!!

网友(2009-09-12):
其实也不难,单片机+PPM+PCM编码+++射频模块————就能做出遥控发射机了。。
当然你得学习:电子线路,高频电路!!

网友:
笙科电子(Amiccom)推出适用于100公尺内传输、资料量500Kbps、超低功耗的2.4GHz无线射频收发芯片A7105。A7105的工作频段在2400~2483MHz之间并且兼具GFSK以及FSK调变。多重传输通道(~160 channels)的设计可以轻松的选择适合的载频。 A7105的控制界面为常见的SPI,通过SPI可以轻易的做功率的调整以及资料流量等等的设定。A7105的输出功率范围为-10~0dBm,接收灵敏度可达-96dBm,当资料传输量低于250Kbps时,接收灵敏度更可达-100dBm以下;另外,A7105内建的LDO,工作电压范围为1.9~3.6Volt,该芯片内部不仅具备RSSI/AFC/AGC等自动校正措施,而且外部不需要SAW filter。加上A7105独有的无线唤醒机制,可大幅解决RF IC待机时耗电上的问题,整体上,A7105低功耗的设计原则成功实现了低耗电的目标。A7105是短距离无线传输最佳的选择,500Kbps的资料量,低耗电的设计,非常适合于无线键盘、无线鼠标、家庭保全、无线遥控以及无线玩具等多种应用。针对市场区隔来说,A7105综合了其他品牌(2.4GHz无线射频收发芯片)的优点之外,A7105仅需少量的外部元件就可提供超低耗电,高感度的接收灵敏度,并支持各种低成本的石英震荡器,加上A7105本身独有的成本结构,绝对可以提供客户高效能、低耗电、低成本的无线应用。
笙科電子(AMICCOM)於2005年11月由聯笙電子獨立出來,是一家專注在無線通訊領域的晶片設計公司。2004年7月,成功量產了 PHS 的無線射頻晶片。2005年3月,發表了 2.4GHz CMOS 製程的無線發射接收機晶片;5月更成功地開發出世界上第一顆商業化 CMOS 製程的寬頻 4x2 陣列開關(950~ 2150MHz ),可應用在直播衛星系統(Direct Broadcast System)及有線電視系統(CATV)上。2006年量產衛星定位接收機(GPS )IC。2007年量產一系列Sub-1GHz發射及接收機IC,正逐漸往無線藍芽、Zigbee及數字電視接收機方向研發規劃,以滿足日漸蓬勃發展的無線通訊市場應用。

2.应用此方案的航模遥控器说明。
  A.2.4G全球ISM工作频段  B.工作电压2.5V-5.5V   C.发射功率可从0dB-20dB(可定制)  D.传输距离可从20米-500米(可定制)  E.调试方式GFSK*FSK,工作频道80个  F.具有多通道、多种采样精度的遥控比例控制(可定制,本产品为六通道)  G.可实现单向、双向不同传输方式  H.具备对码学习,跳频、干扰跳频等多种通讯方式  I.可根据不同产品结构更改PCB 设计  J.完全支持客户特殊方案定制要求

QQ:243167921

网友(2010-01-26):
    我还是外行,猜想用2.4GHz的无线模块+MCU产生PCM编码信号,自己做也不是难事吧。

网友:
制作航模遥控器需要的知识面比较广
   第一是机械设计,用于遥控器的外壳与万向摇杆的设计,好的遥控器外观漂亮,手握性好,摇杆手感好,回中精确度高,注:摇杆的回中直接影响到模型飞行精度与控制
   第二是电子技术,这里面又分为低频与高频电路
    1:低频电路,整个遥控器的显示,数据采集,合成,指令的生成等,最终产生一个连续的PWM信号送高频电路,接受部分最终把这个PWM分解成每路执行机构所需的信号。
    2:高频电路,整个遥控器质量好坏的核心,目前市场上有的遥控器一般工作频率在40M,72M和2.4G,高频电路要求很高,遥控器出现执行机构舵机抖动,失控等大部分都在这个电路上面,对于高频发射功率而言,有个1000-2000M的距离就足够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系统设计工程,不是一个人能全部掌握的知识。

网友:
我很多年前制作过一套,全手工的,用了较长的时间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0193&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上的,不错。看起来啊。

网友(2010-11-11):
参考8-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