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V 空间只能小于32K ,怎么办

楼主(2009-07-28):
如果我的程序里有一个巨大的常量表,占据了dspic30f6014a的80%的程序空间,而我编译的时候它报错,说最大PSV只能为32K,看了下C30的帮助,好像它的意思是如果用C调用的话常量(const)最大只能为32K,是这样吗。
那怎么设置才能在片子里放得下那个常量呢? 用MCC3.0,谢谢。我的神啊。不要回答用外置的EEROM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用的是pic24hj256gp210,想定义一个彩色图片(240*320)的数组,但是编译器出错提示Error: PSV section .const exceeds 32K bytes
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呢?

楼主:
我昨天看了一天
觉得可能是这样的:16位机的程序空间如果在编译器默认的情况下存放常量的话将是不合算的,利用率为2/3,
而且不能超过32K,而如果使用自定义的psv空间存放的话,可以,但是需要加语句或者可能改link文件,但是不符合我的简单易用的原则,我不会去研究的。而且我想如果我自定义的PSV数组大于32K会越界吗?我也不知道,编译器在这方面我觉得很不爽,还有我刚才说的存放常量太浪费空间的问题。相比AVR,ARM什么的,我好像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觉得这个片子在注重算法时间的时候丢失了些易用性。请高手指正。

网友:
不要用PSV 直接用TABLE 读写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