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电路求助!!!!!

楼主(2009-07-28):
IR2101是否需要给他提供一个单独的稳定电源,比如上图的 +12V/+10V?

IR2101 DATASHEET 数据
Symbol Definition                                  Min.         Max.         Units
VB     High Side Floating Supply Voltage           -0.3         625
VS     High Side Floating Supply Offset Voltage    VB - 25      VB + 0.3
VHO    High Side Floating Output Voltage           VS - 0.3     VB + 0.3     V
VCC    Low Side and Logic Fixed Supply Voltage     -0.3         25
VLO    Low Side Output Voltage                     -0.3         VCC + 0.3
VIN    Logic Input Voltage (HIN & LIN)             -0.3         VCC + 0.3

此电源电压VCC由什么因数决定?
因VIN是用MCU输出,一般为+5V,那么按照DATASHEET,VCC也应该是+5V的呀!
但经过测试,VCC少于10V,电机就很难启动.

请大大门指点!!!!

楼主:
IC资料求助!!!
需要一个倍压的IC,(把+5V倍压到+10V,给IR2101供电.)
最好是SOT25封装的,
网上找了个7660的倍压IC,但封状是SOP8的,有点大

网友:
VCC给5V肯定不行的,这个电压是用来驱动mosfet的G极,所以一般常用在15V左右,12V不知道是否合适,你可以具体看看你的mosfet的G极电压要求。倍压的做法很少见,因为要考虑到瞬间功率的问题,通常是先有了高压再降低为5V的。最好你单独做一路高压吧。另外,不知道你的pwm速度,1n4148感觉慢了点。

网友:
认真看IR2101的文档,你就能找到答案。
IR2101有低压锁定功能,VCC低于8点几伏,就锁输出。但高端没用低压锁定功能。供电一般用12V就OK,15V更好。
1N4148上100K没问题。

楼主:
在电调上,输入的电池电压是可以不同的,由电池种类决定,7.6V~12V,所以为了提供稳定的供电电压,
电源部分应该是先把输入电池电压用降压IC输出5V(给MCU和PPM供电,或另起一路给PPM供电),
后面再用一个升压IC输出10V到15V(给IR2101供电),手上的商用40A电调就是这样做的(用倍压升到
10V).

网友(2010-01-30):
楼主 直接 Vcc=12V就可以了
没那么麻烦的  10-20V都可以
至于输入端 是TTL电平 不用考虑VCC
它的逻辑高电平 只要超过TTL 电平 逻辑高的阀值 就已经输入为高了 哪怕没有到达VCC 都是正确输入的

我用示波器进行测试 过 你那个自举电容 不用那么大 0.3uF 足已 支持 下臂导通3% 上臂导通97% 的16KHz pwm时间

网友:
ir2101的vcc是10——20v,通常用15v供电。另外2101的内部有输入下拉电阻,所以电路中没有必要在输入端加下拉电阻(R7/R8),这样会增大单片机的负载.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自举电容太大,可能电压会达不到要求,一半1uf左右就OK了

网友(2010-03-14):
请问这个电路对D4的参数有什么要求没有:如最大正向电流,最大反向耐压,正向压降等?
对自举电容C5、C6的耐压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