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PI公司的开关电源自动设计软件!

楼主(2009-07-28):
PI Expert7.1ourdev_465161.rar(文件大小:24.76M) (原文件名:PIExpertSuiteSetup.rar)

楼主:
选择New后将弹出设计向导,在Family下拉框中列出PI常用的AC-DC开关电源种类,Package为芯片的封装,Enclosure
表示开关电源是否可以“自由通风”,其中“Open Frame”是敞开式的可以自由通风,“Adaper”为密封式的不能自由通风。

点击“next”后弹出规格输入,AC default单选框中选择交流电的输入范围,默认是85到265v宽交流输入。

“next”后弹出规格输出,也就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电压,点击“Add”添加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大小以及是否需要二阶滤波器,在这里
我们添加两组输出,分别是12v和5v,电流都是1A。随后“next”再“finish”就会弹出设计结果了。

弹出解决方案过滤器,Number of best solutions:6表示最好的6个解决方案,Use Shield Winding:在变压器设计使用屏蔽绕组,
NS Main Range:主输出绕组的总圈数范围,Core range:磁芯类型选择。

点击OK后弹出弹出自动设计后的最佳6个方案。我们这里选择第一个吧。

楼主:
这是最终的设计结果,元器件参数以及变压器绕组的绕制方法都给出来!以上只是浅显介绍,喜欢的朋友自己下载吧。

网友:
推荐一下,是个不错的东西,可以辅助我们做规范化的文档、技术要求。

网友:
感觉只是一个规范的文档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的问题,不能够选择自定义磁芯骨架,这个非常郁闷。

网友:
以前试过一次,变压器绕好后装上去不行!
主要是变压器不好搞!

网友:
兄弟能不能传个详细的使用说明书上来!

网友(2009-11-27):
这几天正研究电源呢,参考

网友(2010-03-30):
我也用这个
这个是我设计的开关电源的图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马克~~电源~~
开关电源设计,一直想找很久了。

网友(2010-07-08):
害的我找了好久,不过power esim貌似也不错哦。

网友:
请问由这个软件设计好原理图后,怎么去画对应的PCB呢?如何导入protel,还是他本身就有布线功能?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一直想找很久了。

网友:
嗯  用过  是个不错的参考

网友:
赶紧给自己补一补。
谢谢楼主!

网友(2010-09-06):
mark~ 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这个软件主要是配合PI公司的开关电源芯片做设计方案的,设计出来的电路外围元件很简洁,里面会自动生成变压器的绕制参数,包括骨架磁芯类型,绕组的线圈规格等需要的参数都列出来了,把变压器的绕制参数给做变压器的人立马就可以绕出变压器来。设计电源方案时最好选用光耦+TL431做反馈,这样出来的电压可以调得很准。淘宝上面有很多代绕变压器的。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滤波环节,因为不加强滤波的话,输出的纹波会很大。

网友(2011-03-10):
有个缺点:这个软件只能用于反激式拓扑结构,设计的开关电源功率最大好像不能超过290W。大功率的没有办法设计。。。

网友:
开关电源mark

网友:
可以到PI网上下么?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个直流输入的例子,100-400V,正负15伏的例子

网友:
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1-05-16):
....那位大师,能说说变压器要怎么绕法,看不明白...............

网友:
那位大师能说说这个是怎么绕的吗?看不明白。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正在学习电源……

网友:
貌似不错哦~记号。。。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啊

网友:
大厂application note,收下了,谢谢LZ!

网友:
不错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2011-07-13):
这个软件设计的东西,能够连续工作4个小时吗?
我需要12V 10A 120W的输出功率。

网友:
现在用top227 只能用版本4 或5, 新的都不支持,郁闷啊

网友:
先看看!电源软件

网友:
不错的开关电源设计软件

网友:
软件的设计,从原理上讲虽然是行的通,可是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出现很多棘手的问题,所以还要大量经验的辅助。对于开关电源,我觉得最难的是高频变压器,TI公司给的设计软件不敢说不好,可是照着做了却也不好用...

网友(2011-09-14):
电源设计软件,mark

网友(2013-03-12):
真的是好东东。

网友:
电源这东西,内部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很需要经验支持才行,对于模拟软件,只能说聊胜于无吧!

网友(2013-11-04):
真是一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