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中creat array中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想CREAT ARRAY 的时候,想让元件按照标号来排列,该怎么设置,比如有100个电阻,标号为R1到R100,想让它安顺序从R1排到R100,谢谢

楼主:
不设置有时候是乱排的,比如排成R1, R52,R4...,

楼主:
PADS有这个功能没有啊

网友:
选中器件,右键Move Sequential

楼主:
按楼上的方法,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