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msp430上跑起ucos2了

楼主(2009-07-28):
哈哈

今天在msp430f149上成功运行了ucos2,写了几个任务,显示LED,串口,……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编译时出现老多错误,最终还是解决了,要感谢党 感谢人民的支持!!!!(^_^)

首先是路径的问题,总是找不到包含文件,于是我在C盘建立一个文件夹,专门为ucos2建立的,这样路径就明确了,然后再使用那个路

径包含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个问题很郁闷,怎么都解决不了,总提示error“…… redefine in ucos2.c”,……代表内容一般都是系统函数,比如os_flag.c

,os_core.c里的一些函数,我以为是开始的宏#define MASTER_FILE出问题了,于是注释掉这些宏,不仅没改好,反而又出了更多相同

问题!!!!!

在利尔达论坛的一个页面,在最后一条留言写道:“把ucosii.c从工程里删除就行了”

我试了试,哈哈,果然没问题了

再次感谢互联网!!!!!!!!

楼主:
放在C盘根目录下即可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这个开源不?

楼主:
首先声明,核心代码源于互联网,我只是写了几个简单任务函数,完全开源,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但不要以此牟利,否则将受到

人民的鄙视!!!!!

楼主:
电路图没有,因为是手工焊的板,比较简单,

数码管是用74164驱动,串口使用3232,按键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4*4还是1*8,我用的是n线控制n*(n+1)方式),动手改写。

楼主(2009-10-17):
学习ucos2的几点建议:
(1)理论要多看。
要接受一种全新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操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硬件的应用,但对于大多数单片机fans来说,自己的代码更直接,更容易自己理解。但事实上,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裸机的水平上,那很难想象现在PC那么多丰富多彩的软件怎样一步步在裸机上实现。

多任务,进程调度,信号量,消息队列

网友:
mark~thanks~这个如果想移植到别的型号要怎麽办?例如msp430f1611~

楼主:
430的1xx都可以跑的,因为基本结构都是兼容的,1611没问题!我现在也在1611上跑着呢!!!

网友(2010-01-26):
好例子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0-04-12):
多谢楼主的 分享 更多谢楼主对编译问题的 分析!

网友(2010-07-14):
PowerPac也是很好的选择。IAR已经移植好,拿来就可以用。

网友:
149的资源太少了  估计跑不动~~~

网友:
这个资料咋不详细啊 啊啊啊 啊 急死寡人了

网友(2011-01-19):
楼主,能否加个QQ,小弟我现在也在移植ucos到430上,现在编译出现一个问题,加QQ细聊啊。438982473

网友(2011-03-19):
楼主我有疑问啊

为什么我头文件不能修改呢我改成1611的结果就编译出错

再改回来都不行

而且我往这个程序里面添加个5110液晶显示头文件都不行

网友:
提示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5110box.h"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angshaoyang\桌面\ourdev_465976\Software\uCOS-II\Ports\MSP430\IAR\Ex1-C-Spy\app.c 14

网友:
怎么跑不起来啊

网友:
怎么在1611上抛不起来啊

网友:
搞了几天终于跑起来了

这个工程有问题,上面看门狗中断是32ms,但是它定义的一秒钟的时间节拍数却是200

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错误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问题是跑完一遍后就呆在空闲程序里出不来,是不是跟这个设置有关?

网友:
楼主我爱死你了,我最近也在做着东东

网友(2011-09-29):
回复 楼主:

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裸机的水平上,那很难想象现在PC那么多丰富多彩的软件怎样一步步在裸机上实现。

顶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编译器? 我打开工程,说版本太低

网友(2011-11-04):
楼主,我不喜欢直接搬程序。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学习uCOS操作系统的。。。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你这个堆栈设置太少了,运行时看不出来,一仿真就知道溢出了!

网友(2011-12-12):
堆栈设置

网友(2012-01-20):
回复 网友A:

ucos2精简后在80C52上都能跑的

网友:
我是新手,不明白你的这个头文件是什么?望赐教!
#include "C:\Software\uCOS-II\Ports\MSP430\IAR\Ex1-C-Spy\includes.h"

网友:
把这个文件放在c盘就不会报下面的错误了
#include "C:\Software\uCOS-II\Ports\MSP430\IAR\Ex1-C-Spy\includes.h"

网友:
回复 楼主:

专业代理TIMSP430系列产品

网友:
很早就听说能跑系统,一直没试试,唉。

网友:
不错,我也要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没必要这么搞嘛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有时间玩一玩~~~

网友(2012-02-2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6-28):
感谢感谢,正用到呢

网友:
现在下载不了,以前下载过的朋友传一份给我啊!
谢谢了,eagle-lee@qq.com

网友(2012-08-07):
在F5438A中移植成功

网友:
恭喜~~~~看楼主激动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强大啊~~

网友(2012-09-06):
一睹为快

网友:
学习,留着,过段时间玩玩

网友:
马克!即使是兴趣爱好也要坚持!

网友(2012-11-09):
好东西,先收藏,先学会基本的

网友:
感谢楼主,下载下来,编译,运行2个任务,OK!跑起来了,谢了哈!!!

网友(2013-01-03):
mark 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多谢楼主2楼的几句经验,轻松解决

网友:
msp430f149,我把ucos-ii,ucgui,znfat都移植了,感觉ucos移植到msp430上没什么用。msp430的flash太小了,我就建了一个窗口和3个button就用了53KB,所以ucgui移植到msp430上基本上没有发挥的空间,而文件系统倒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