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求救?

楼主(2009-07-28):
最近想用FFT编程,看书上,感觉大概理解了,可是看到网上的程序就不懂了。
FFT的编程思路是什么啊?还有FFT对信号采样时,对采样的频率有什么要求啊。如果采样只是信号中的一部分,进行FFT,也可以分析得到频谱吗?

网友:
1:FFT其实就是一个算法,一般采用正向碟形运算,先将原序列倒序,再经过3个嵌套循环。
比如你做2^n个数的FFT,一级循环为遍历1~n阶,二级遍历1~2^n/2,三级遍历1~x(x小于2^n,步进2^n/2)
2:FFT对采样率没有要求,主要是信号处理中要遵循最基本的奈奎斯特定理。也就是你的采样率影响FFT后幅度谱的横坐标
3:是的

网友(2011-03-03):
我也是困惑啊

网友(2011-04-03):
有没有会用2812做FFt算法的?

网友: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频谱分析之后,怎么达到控制的效果?如何将实时的分析值与参考值进行比较,最终达到相对应的控制的效果?在CCS里面可以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