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关于用avr mega16单片机 驱动1.8°步距角的2相四线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目前在学步进电机 由于c语言不好 不会编辑驱动的程序 我用的是SJ-2H30M5的驱动器,步进电机 是两相4线步距角1.8°,型号为42BYG步进电机。那位高手能简单告诉我些驱动程序,或者学习的方法 不胜感激。 所用单片机是avr mega16的片子
如有什么外行话 请见谅 初学 见笑!!

网友:
态度很诚恳,语气很谦虚,心情很急迫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刚买了步进电机,虽然对AVR16很熟悉,做过液晶等驱动,但驱动步进电机还没开始呢,看看哦

网友:
不知道LS对AVR128熟悉吗?

楼主:
2楼的朋友可以加我qq297250108 以后如果有问题 可以向你请教么?

网友:
用个IO口发方波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好了,驱动能力不够可以加管子等推动。看了下是常州双杰的驱动,没看到图,可以将信号端口的正端并起来,负端接脉冲,方向等信号。注意输入信号的电平要求,如果是12V的单片机的5V可能带不动。

另,给脉冲的时候要按照一定的曲线,就是网上都有讨论的加速曲线,不然脉冲频率过高,电机就丢步了。

电机转速  =   脉冲频率 /  (200*细分数)    圈/秒

网友:
搜一下吧,电机驱动很多的。
不过,我没用过驱动器,太贵了,不如拿CMOS管搭了。

楼主:
多谢指点啊 正在看 今天折腾了一天的步进电机 还是么弄好 有问题再请教你们啦

楼主:
5楼 你说的输入信号要求是什么啊? 方便告诉我下么? 有点不理解。指的是avr mega16片子自身5v信号 还是值得 每一种信号的电压都不同?

网友:
步进电机啊  看了两天了  可以加减速了  就是不稳定  寻求新方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