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三年的仪表,突然着火了,据现场人员说火还比较大,用灭火器才灭掉,我看到时已经差不多

楼主(2009-07-28):
里面器件有变压器(2W) 继电器 单片机 运放 电阻 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 整流桥还有就是线路板,大家帮忙分析下,哪个器件容易引起着火?

楼主:
还有7805 连接线 数码管

网友:
现场人员说心火

网友:
1.大功率电阻,
2.钽电解电容,它中间的芯有个金属块,击穿后会变得温度极高,爆裂开来导致PCB板燃烧.

网友:
有可能是你驱动的设备反灌电流回来烧掉了。

网友:
整流桥过热引燃了壳体(应该是塑料的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这里没有福尔摩斯,也没有端木宏裕,更没有李昌钰,即使他们来了,至少也要勘探现场的。

网友:
柯南:“XX(被GFW屏蔽)只有一个!”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有上来看,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之后去了现场,烧坏的东西已经更换成新的了,只能隐约看到黑烟的痕迹,看上去是从这块仪表开始烧起的,仪表的残骸我也看到了,基本上成黑炭了,里面所有器件都被烧黑了,包括运放电阻电容整流桥,线路板也已经被烧的有些发软了,线路板上面的绿油完全看不到了,表面只是黑色,继电器的塑壳已经烧焦了,
由于整体烧的都很严重,看不出是从哪开始烧起的

楼主:
仪表里面没有大功率电阻和钽电解电容,只有普通电解电容,继电器也有

网友:
我的也烧过,不过火不大。二级管1n4007烧了,原因是他们给我接到了~220伏。4个二极管全烧,电路板焦黑,火势竖直向上,熏黑了上面的一些器件,幸亏旁边电线在二极管下面,而且全封闭(缺氧)铁壳,不然,估计和LZ的差不多结果。

也幸亏是我的封闭的铁壳,才让我能有机会找到原因。
现在想起来,这种情况真有可能引起一场大火,如果不是用的!封闭!的铁壳的话,原因根本找不出来。

网友:
~220伏,也不是从电源接入的,而是从输出端接近来的,电流经过了我的驱动三极管,到达整流桥。
最后检查:三极管正常,变压器正常,唯独烧了整流二极管。
看来以后要加个保险了。

楼主:
电流怎么从输出进来的呢?你的输出不是继电器吗?继电器触点和线圈之间是隔离的,怎么会进来AC220V到整流桥呢?

网友:
回【13楼】输出是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和线圈本来应该是隔离的,但是特殊原因,没按继电器而直接把220接到线圈位置上了。

楼主:
也就是说是使用问题,没有正常使用导致,而不是因为器件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但是你被烧坏的仪表,烧成焦炭,现场被破坏,不可能查出真正的原因了,就算李昌钰能过去也只能摇头。

网友:
啊,钽电容,我烧过这东西,正负极接反了,这东西立马变红,2秒后爆炸,有很难闻的化学气味,

网友:
lz已经说明没有钽电容了,
钽电容这东西确实不好,我也见过钽电容爆炸的。不知道用无极性的10uF能不能完全代替10uF钽电容。

楼主:
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