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M+生成的hex文件都那么大?

楼主(2009-07-28):
我刚接触nec单片机,先用78k0/kc2系列,一开始都是用app来生成一些模版。以upd78f0511为例吧,flash才16K,十句代码都生成的hex文件基本都有40多K(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那一部分出了问题!是模版里面寄存器设置占用太多空间吗?如果是,要怎么精简?总觉得那些寄存器设置有点繁琐,哪一位能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
HEX 文件不代表实际烧录BIN 文件的大小吧~!

网友:
你说的40多K是对着HEX点右键 看属性得出来的吧?
那样看是不正确的。
举个例子:你随便建议一个word空文档,然后点右键,可能是几百K哦
正确的查看方法:你可以点击HEX文件看里面内容,或者看MAP文件。

楼主:
回1楼:那么哪一个才烧写的bin呢?

楼主:
回2楼:hex里面很多都是FFFF之类哦。能简单介绍一下map文件吗?与hex文件有什么关联。谢谢哦!

网友:
我用的IAR FOR NEC
MAP文件最下面的是ROM RAM占用情况
HEX文件大小不代表程序的大小
BIN的好象是的。

网友:
Copy过来的

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二进制的数值。例如一般8-BIT的二进制数值0x3F,用ASCII来表示就需要分别表示字符'3'和字符'F',每个字符需要一个BYTE,所以HEX文件需要 > 2倍的空间。
     对一个BIN文件而言,你查看文件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文件包括的数据的实际大小。而对HEX文件而言,你看到的文件大小并不是实际的数据的大小。一是因为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数据,二是因为HEX文件本身还包括别的附加信息。

网友:
还有,NEC的烧写软件好象不支持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