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V以下的电压基准呀?比如0.2或更低,想用16BitDA做精度较高的0-100mV输出

楼主(2009-07-29):
如题,一般厂家的最低也就1V左右了。如果做DA的参考,输出0-100mV的话,相当于损失了90%的精度了。
后端用电阻分压或者基准用电阻分压,感觉精度都会受影响。

网友:
你太理想了,先看你的ad要求基准的范围,不是你想多低都成的。
0-100mv分辨率16位,那么最小分辨1.5uv。普通ad做不到吧?

如果ad可以的话用电阻分压,要多低都可以。
分压后用运放做缓冲

网友:
呵呵,不是有帖子在讨论2ppm/度的电阻吗

分压应该受的影响很小

网友:
前端采样放大

网友:
用普通电压基准,如TL431,再用精密电阻分压,后面跟一个轨至轨的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这样的输出电压基准,只要你的运放够好,想要多少都可以。

网友:
【4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积分:2812
派别:
来自:把异乡当作故乡
用普通电压基准,如TL431,再用精密电阻分压,后面跟一个轨至轨的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这样的输出电压基准,只要你的运放够好,想要多少都可以。

干嘛要row-to-row?没必要吧

网友:
双电源好像不要row-to-row的,但单电源就……

网友:
16BitDA一般基准电压高点误差小吧,你干脆用现有的10V电压做基准,让它输出0V-10V电压,然后再用精密运放方向比例放大到0-100mV,这样可以吧?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