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3驱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7-29):
最近几天比较烦,想用NMOS做个双向电调,高位NMOS驱动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用NE555做电荷泵来驱动,一个是直接选择半桥驱动IC-IR2103.东西买了回来,却怎么也用不起来,电路就是和IR2103官方电路一致,下位NMOS可以正常驱动,但上位NMOS总是半开,也就是说Vb总是等于Vcc(我用的是12V电源),而Vs则大约在8.XXV左右.我是用HIN做方向逻辑控制,LIN输入PWM波.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IR2103的两个输入端都要输入PWM波啊?

网友:
抢个沙发座着学习

网友A:
应该高端PWM,低端直通。高压要加自举电容。

网友:
HIN不能用恒定的电平控制,要用PWM驱动,且占空比不能到100%,用LIN做方向逻辑控制,HIN输入PWM波吧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刚刚试了,成功.上部输入PWM,下部做方向控制.

网友(2017-07-20):
引用 网友A:
应该高端PWM,低端直通。高压要加自举电容。

原来有这样的规定啊!我以为不论呢??
一起要记住!!高端pwm,低端。。。。。。,当初不了解,搞反了。pcb都做好!郁闷,现在只能跳线了了1111

网友:
最近用2103  也遇到这个问题   /lin置高   LO为低时    高端是不能正常输出的pw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