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报价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9-07-29):
今天经朋友介绍接了个项目,因小弟是头一次接项目不知道该如何来报价,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该项目包含14个步进电机,4个机械手臂(全方位运动)装卸加工原料。
对方给了个参考图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哇靠,那么多avr。

网友:
相当大的工程了,如果只是所有AVR上的软件都得上多少W才可以,而且要全面调试完成估计整个项目没个半年以上下不来!

网友:
是啊,AVR公司很喜欢楼主和给楼主这个项目的公司,一套就用了57个芯片,爽_死他们了!不过楼主很强啊,这么大型的项目都能外包,看来水平不一般。

网友:
做工业的!一年可能就买个几台!
所以量也不会大的,但是如果这种项目外包的话,能接这种项目都是牛虾,至少得让人家相信有这实力啊!

楼主:
项目确实是比较麻烦,特别是机械手臂方面。这是为一家公司设计的产品(电路部分),机械部分他们自己设计。上面那图是他们提供的,只是做个参考。
谢谢莫老大,项目太大了估计自己很难一口吃掉

网友:
ATMEL  爱死你  了

网友:
分拆是最好的办法,CAN协议层是最复杂的,建议找个经验丰富的人做。IIC层找个人做好标准程序就行,剩下的找个工作两年的新手就能象搭积木一样了。上位机也要一个人。

网友:
这东东。。个人做不来。。只有团队才能做。。。

网友:
51系列单片机高级实例开发指南  北航出版社出版的。有个项目描述大致符合楼主的描述。

第2篇——基于CAN总线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完整地介绍了一个基于CAN总线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该机器人为6自由度关节型机器人。控制系统采用了基于CAN的现场总线技术,主控计算机系统由一个带有PCL841CAN卡的工业级个人计算机及其上位机软件系统构成,下位机由AT89C52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构成,采用CAN控制器SJA1000和收发器82C250等构成了一个智能化的CAN节点,并通过下位机应用程序实现CAN总线的通信,从而实现了高速、可靠、简便及方便扩展的现场总线机器人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可供机器人、工业应用系统和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人员借鉴和参考。

第2篇 基于CAN总线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引言

第6章 机器人控制系统及CAN总线基础79
6.1 典型机器人及其控制系统的构成79
6.1.1 典型机器人的构成79
6.1.2 机器人控制系统80
6.1.3 基于现场总线的机器人控制系统81
6.2 CAN总线原理与应用基础82
6.2.1 CAN总线基础82
6.2.2 CAN总线的特点83
6.2.3 CAN总线技术的工业应用85
6.3 CAN总线的应用软件设计86
6.3.1 CAN控制器应用软件设计概述86
6.3.2 CAN总线节点的应用程序设计86
小结87

第7章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分析与总体设计88
7.1 机器人系统概述88
7.2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90
7.2.1 控制系统的总体要求90
7.2.2 控制系统的总体结构90
7.3 控制系统上位机设计及CAN卡选型91
7.3.1 上位机的总体要求91
7.3.2 上位机硬件设计及CAN卡选型91
7.3.3 上位机软件的功能分析92
7.4 下位机关节控制器的设计93
7.4.1 下位机控制器的功能要求93
7.4.2 下位机控制器的硬件分析与总体设计93
7.4.3 下位机控制器的软件分析与总体设计94
小结94

第8章 机器人控制器的硬件设计与电路调试95
8.1 AT89C52单片机及外围电路的设计95
8.1.1 AT89C52单片机95
8.1.2 用MAX813L构成看门狗电路97
8.1.3 静态存储器6264的扩展97
8.2 CAN通信接口模块的设计98
8.2.1 CAN节点模块概述98
8.2.2 CAN控制器SJA1000及CAN器件产品99
8.2.3 CAN收发器82C250101
8.3 信号调理采集模块的设计101
8.3.1 信号调理采集模块概述101
8.3.2 用AD586构成基准电源101
8.3.3 用Max280构成低通滤波电路103
8.3.4 用AD678进行A/D转换103
8.4 功率驱动模块的设计104
8.4.1 功率驱动模块概述104
8.4.2 用DAC1230芯片实现D/A转换104
8.4.3 用AD587构成基准电源106
8.4.4 推挽放大电路的设计106
8.5 控制器的电路图绘制与电路调试106
8.5.1 绘制电路原理图106
8.5.2 由原理图绘制PCB图并校核109
8.5.3 器件焊接和电路调试111
小结117

第9章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上位机软件设计118
9.1 上位机软件的功能设计与技术分析118
9.2 CAN卡的通信接口编程119
9.2.1 DOS环境下的接口119
9.2.2 CAN卡VC++环境的接口121
9.3 上位机应用程序的接口_技术123
9.3.1 在VC++环境下调用MATLAB C++数学函数库123
9.3.2 在对话框中绘制OPENGL动画124
9.4 上位机控制软件的设计124
小结126

第10章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下位机软件设计127
10.1 下位机的功能分析与流程设计127
10.1.1 下位机的功能分析与模块划分127
10.1.2 下位机的主程序流程图127
10.2 下位机CAN通信软件的设计129
10.2.1 CAN初始化模块的设计129
10.2.2 CAN通信软件的设计130
10.3 下位机控制软件的设计131
10.3.1 下位机控制软件分析与设计131
10.3.2 下位机的完整源代码及其分析131
小结136

网友:
要二三十万  都不嫌少的。

不过用zlgmcu的ican模块实现也很快捷,他们的模块很丰富,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老孟
调试用的所有的原件多是对方提供。我负责设计思路、编程、电路、PCB
二三十万 估计够呛。

网友:
这么多AVR,好壮观。

网友:
像是要打造57核AVR主机,像这么有特点的项目可以依据单片机数量,一个1W。

网友:
着实壮观,一口吃掉可能会消化不良,再分柝再外包哈哈

网友:
为何没人向简单方面想?最关键的事看速度与精度,还有4个机械臂运动的复杂度。如果上面提到的几个因素要求不高的,应该不是很难的项目。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cpu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很多芯片是浪费的?

网友:
二三十万只是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一厢情愿罢了,项目外包的人都是希望花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这个钱应该比他们请专职的人更便宜。算一下二三十万是个什么概念,在广州(江苏不清楚,应该比广州低)一个本科毕业两三年工作经验的电工月薪大概4-5K,再混几年技术比较牛的最多也6、7K,二三十万可以请两个专职的给你干个两、三年了,再多几个项目都出来了。人家能做老板肯定不笨,这笔数还是会算的,依我看对方最多出5万。

网友:
5w是比较靠谱的价

网友:
回湖南这边了 个人觉得一般高科技产品报价能拿到老板的钱
一般看老板认可这个东西的实际价值 当然不排除有些大厂 某些人就只是想拿回扣的
比如我们这边这个卖某合金金属的厂 参考的报格就是国外那些厂的价格
再比他们每吨便宜个1,2万的去报价 国内这样的厂还是比较少 所以业务基本十拿九稳
还有跟你这个差不多的 做自动化设备的 要看这个东西如果替代了人工 比用人工每年能省多少钱
确实能给他们节省个十多个工人的 那肯定你要个十多万没问题的 老板绝对知道算账
或者非要用机器来替代人工的
那老板也会给钱 给多少钱 那要看企业规模了 本地有个做钢铁自动化设备的
那一个设备真的是好几百万都可以轻松卖出去的
要是这个东西 你要个几十万的 不如请五六个工人
那这边老板 我知道 绝对不会用机器的

网友:
【18楼】 snoopyzz
积分:1139
派别:
来自:
我怎么感觉很多芯片是浪费的?

这就是高端设计思想:分布控制.
一般的汽车上有多少个传感器?一个传感器就要配一个ECU.高端的工程车或者高级轿车上面有三十多个ECU,汽车就那么大,三十个是否多了些?不多,因为如果有一个ECU实效的话,并不影响其他节点工作,而且这种思路造就的是高可靠性,而不是最低的成本.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意见
【18楼】 snoopyzz
积分:1139
派别:
来自:
我怎么感觉很多芯片是浪费的?
我刚拿到这图时也是这样想的,和甲方沟通后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多了
这是一加工玻璃制品的机器

网友:
1。计算自己的成本;
2。估计竞争对手的报价;
3。您和甲方的关系;
4。估计风险;
5。公司目前的战略(追求利润?扩大市场?生存?打击竞争对手?)

楼主:
谢谢!21楼的刚才没仔细看
不过不是我做产品,我只是帮其设计电路控制部分
其实整套系统的可靠性、精度等等和他们的机械设计的是否合理是否可靠是密不可分的。
你电路设计的在合理、程序写的在好、传感器的精度在高。它一个轴承的不合格照样让你死翘翘

网友:
有参考价值,收藏之。

网友:
还是放弃好了,这类项目都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搞的,对机械的了解不亚于机械从业的人员。

一些东西设计上都觉得很简单,但是要生产制造就有很多难题了。如果你以前没有搞过,临时抱佛脚是不行了。

这类项目就怕的就是外包,你连整体的操作经验都没有,怎么分包?

这类项目的报价基本都是20万到40万,我接触的几个朋友搞到最后都是僵在那里了,相互的扯皮。

他们什么都用进口的元器件,结果还是整出一堆垃圾,官司缠身。

网友:
这种项目也能接?估计得是很牛二的主才行!

网友:
用PLC好了

网友:
估计哪个片子里的程序都不太一样,写这么多程序够楼主喝一壶的了。

网友:
如果lz只做一台的话,机械手不一定要三轴插补的情况下
建议用PLC等工业标准设备控制,能提高系统稳定性大幅、降低工作量、开发周期。
当然想要售后一块的话,mcu还是不错选择。

网友:
表面上看,主要是通讯,多单片机间的协调等比较麻烦,对于每个芯片的控制好象不是太难,主要是总体规划

网友:
总体规划?要是有同类产品参考就好办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