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三端稳压电路初识

楼主(2009-07-29):
请高手们说说电路各个元件的具体作用,我有几点不明白
1.为什么输入端要串联“2个”IN4007,除了防止电源反接还有限制电压作用么?
2.那四个电容,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C2,C3那么大,而C5,C4那么小就够了,作用分别是什么?
3,7805上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作用吧,原理是什么?
4.用1117代替7805行?成本上好像差不多...
4,还有其他更经典的接法么?(当然,不同要求有不同接法,例如:省成本的,稳定的)
   感觉自己一知半解的,最近在看这些基础的东西,请高手指教~不知道有没有经典的电路学习,探讨网站,想深入学习这一块

网友A:
1、防反接,降低7805的功耗
2、C1、C4高频滤波,抑制自激。
3、输入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输出电压倒灌。这个电路里似乎作用不大。
4、1117是低压差IC,用在这里没有意义。

网友:
好好看书。
《模拟电子》最后一章

网友:
1楼说的很对,学习了

楼主:
请问:
降低功耗是不是以降低输入电压实现的:12V-0.7V*4  ?
另外,电解电容C2,C3,为什么取值要那么大的呢?
稳压,整流,滤波三部分,整流不是太了解,我先看看书,继续关注...

楼主:
刚才在EDN看到的,电容大小选择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从理论上(即假设电容为纯电容)说,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但实际上超过1uF的电容大多为电解电容,有很大的电感成份,所以频率 高后反而阻抗会增大。有时会看到有一个电容量较大电解电容并联了一个小电容,这时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电容的作用就是通高阻低,通高频阻低频。电 容越大低频越容易通过,电容越大高频越容易通过。具体用在滤波中,大电容(1000uF)滤低频,小电容(20pF)滤高频。”

网友(2010-06-09):
这也太基础了吧,是应该好好学习.

网友:
确实很基础。

网友(2011-08-04):
回复 网友A:

1楼完整

网友(2012-12-24):
受教了, 有空还是得多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防反接,降低7805的功耗
2、C1、C4高频滤波,抑制自激。
3、输入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输出电压倒灌。这个电 ...

3、输入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输出电压倒灌。这个电 ...     ----------------------这个好像是后级有感性负载输入掉电 释放后级感性负载产生的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