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电子音量控制板,先听听大家意见

楼主(2009-07-29):
芯片
MCU:Atmega16L(7.3728M 时钟)
音量IC:TC9154(失真度 0.005%)

PCB
2块,一块是主控板,一块是显示用的前面板

功能
33级音量电平控制
1路继电器,用于待机电源开关
红外遥控(待机、静音、音量加减、平衡左右、平衡回中)
面板6个按键(待机、静音、音量加减、平衡左右)
遥控与面板按键均可长按,实现音量与平衡的步进
4位数码管音量显示(静态驱动)(可关闭)
蜂鸣器“嘀”声指示操作指令,长按循环响3声,其余响1声(可关闭)
板上有JTAG接口,可实现 ISP 编程
DB9串口与电脑连接,可通过电脑软件控制所有功能,并可以随时升级单片机程序

特点
单片机程序全中断驱动,无循环查询结构,因此不存在长时间无响应
供电电源+5V与+12V,大众化,取材容易
+12V只用于驱动继电器,防止吸合时对+5V电源的干扰
电脑软件采用多线程,并与单片机软件同样采用队列结构,保证通信与控制指令执行通畅

大体就是以上。现在进度过半,请大家提看法。下面是 PCB 图(碎铜未删除)

网友:
有没有分立元件的音量控制电路啊?

网友:
数字音量控制IC型号很多,你用的这个太老了点把?
PT2313/2314/2314
CD3313/3314/3315
TDA7313/7314/7315
这些都是的。IIC控制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IIS接口的D类功放,内部带音量控制的。也是使用IIC控制的。

网友:
2313一般般了,比较便宜,用NJW1191,就比较好了,显示就用1602好了,外壳找公模的

网友:
楼上的是个高手,这个PCB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sorry , i can not type in chinese

my project is mega8+lcd3310+tda7314+rotary encoder
program was ready but still wait PCB board !!

网友:
个人认为最HI-FI是用继电器加电阻分压的方法做音量控制。

网友:
2313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上面好几位高手啊,期待出PCB,我也想自己搞个音量控制玩玩。

楼主:
PCB 出来了。

MCU 主线路板 (原文件名:1.jpg)

前面板 (原文件名:2.jpg)

遥控器与空 PCB 板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lz的遥控器不知道那买的?

楼主:
遥控是在淘宝淘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lz能否给个遥控器,购买链接或地址...谢谢!

网友:
还用TC系列?用IC做,至少要用CS3310.
最好是用小型5V继电器加电阻网络做.成本高不了多少.

网友: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