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模块测试遇到问题,请教下!——续!苹果猫帮忙哈!

楼主(2009-07-29):
苹果猫,我重新发下帖子说下问题!今天用示波器测试电源工作情况!在把100uH电感换成3A的电感后,模块的启动情况和原来一样!(见原帖视频)
通电波形:
启动时波形:
    同时启动时信号灯狂闪的时候,电压波形出现许多次瞬间下跌!但是并未发现整个过程下跌有超过400mv的时候!如上图,最不稳定的时刻的波形!其中一大格为500mv,起始4.2V我调到水平位置以方便观察下跌电压的值大小,每个大格分为5小格!观察得最危险的时候也只下跌300mv左右!没达到下跌400mv!
能否给点建议呢?
    启动过程波形变化视频: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5676.rar(文件大小:6.23M) (原文件名:视频025.rar)

楼主:
苹果猫,我把我的新发现说下!今天无聊,以为模块没启动,就往模块的号码上打电话试试,一打,信号灯竟然在闪了一会之后常亮,而且是打通的!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正常启动时75ms亮3s灭才表示模块启动了么?

网友:
能打通说明模块已可以正常工作了啊。试一下串口发几个数据试试,有无返馈信息。

楼主:
回复plc_avr:串口无法工作!正在调试!刚调试时不小心把模块VCC和GND短接了一下,现在把IGT对地短接启动模块,模块没反应了!郁闷!希望过会就好了

楼主:
刚模块启动不起来原来是因为接着串口的原因,串口接了模块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
模块启动问题已经解决,虽然信号灯不是75ms亮3s灭,但是打电话给模块已经通了!说明已经启动!接下来就是串口问题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我记得西门子模块的指示灯是可配置的,你再看下数据手册。关于连接串口模块无法启动,这个是不正常的。还有你的电压波形说明你的电源还是不过关,时基为100ms的情况下还有肉眼可见的300mv跌落,你如何保证不会超过400mv?模块在基站信号比较弱的时候会自动加大发射功率,这时可能就会掉电。

你们如果是做课题,这个可以将就,如果是做产品和项目,你们不能依赖于一个别人做好的转接模块和一张都是错误的电路图,要么全部外包给有能力有实力的人完成,要么自己将它吃透,包括焊接那个40PIN的接插件。我觉得这两天的调试思路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楼主:
呵呵,是的啊,我是大三学生啦!整个过程我是这么想的,问题越多越好,遇到的问题越多学到得就越多!一开始的时候电源模块都是完全抄人家的电路,后来多亏苹果猫您给我讲解了一下!(发上来的电路很多错误,是因为我想把错误留着提醒自己,板子上很多都改进了!)大致LM2576的外围接法我都知道了!再次感谢!因为我是初学者,地地道道的初学者,所以比较容易麻烦你们哇!我想首先把模块启动起来,然后简单通讯下!然后再好好画PCB,设计好一点,尽量使做的东西向你们的成品质量步步逼近!嘿嘿!希望我在大学毕业后能有对单片机啊还有通讯类知识能个说出个大概!金融危机啊!

楼主:
各位谁告诉我下:
这个图中的F1/1A是否是电感?有何要求呢?右侧100UH我实际中采用电容样式的3A电感应该就可以了吧!PCB布局有时候会影响电源性能额!

网友:
你说那个应该是个保险丝吧
前面那个5408应该是防反接的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F1/1A就是一个自恢复保险,在产品设计调试和测试阶段使用,防止意外导致烧毁模块,正式产品取消。
电感就是3A电流的100uH贴片电感,全磁屏蔽,TDK的。像电容一样的电感泄漏太大,不推荐。
LM2576-ADJ布线确实是有要求的,详细看产品手册,要点就是1,2,3脚以及1N5822和电感尽量靠近,走线要粗而且短,少拐弯,4脚反馈线要远离电感和电感前面的电路,整个电源部分有条件要实现单点接地。这样布局能使输出纹波减小,工作更加稳定。

楼主:
这样哦!明白!THANK YOU,苹果猫!嘿嘿!

楼主:
又学到不少东西!总之,是我之前做东西部仔细研究芯片手册这个坏习惯不好!呵呵!要先用好它必先了解它!

楼主:
串口通信调起来没任何反应!MAX232电路和原理图对应检查是正常的,为了简单的测试232电路是否工作,我把11和12脚(即TTL端的RXD0和TXD0短接!原来是接到TC35i模块上对应的RXD0和TXD0上的。)短接后想,如果232电路工作的话,那我PC机发AT,它应该返回AT!但是还是没反应!测试232供电情况也正常,外围的电容用105,也连接正常!仔细看看电路,发现照电路图中RXD0和TXD0的连接方法,好像所用的串口线的2  3脚的线应该对调吧?发下电路,大侠们帮我看看,是不是2 3脚的线要对调!

网友:
还是示波器出马,PC上软件搞个自动发送,然后看波形,到哪里不正常了,问题就知道了。给你个例子:
下面是假冒的MAX3232CSE芯片的波形图,箭头所指就是出鬼的地方

这个是正品MAX3232CSE的波形,一对比问题一目了然

所以示波器是好东西,你就想办法把老师的示波器留下吧。

楼主:
啊啊啊啊,那老师要杀了我了,老师得天天背到班里来给我额!呵呵!
图片上黄色的是TTL端电平0-5V,淡蓝色的是电平转换后的PC机的电平哇-12-+12V的!假的MAX232芯片好像出现延时了哎,是这样的吧?我很少用示波器!所以很不懂!呵呵!明天要上理论课,不能调试咯!郁闷啊!
    我现在郁闷既然我电路连接没出错,结构也正常!供电也正常!但是将11和12直接短接,数据不能返回,说明232电路好像根本没有工作吧!或者是发送接到了PC机的发送,接收接到了PC机的接受,导致没法正常通讯!我先试试换个MAX232芯片,然后再把串口线的2  3脚互换试试!呵呵!示波器留到最后!

网友:
呵呵,又发现一个做GSM的。
我之前用过BENQ M22模块,开始也是串口调不通。后来发现有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你也要注意下,M22有一个引脚是“数据发送使能端”,是需要连到串口的第7脚的,并且只有这个脚置高电平时才能通讯,我开始没有看DATASHEET,没有管这个脚,结果不通,还找不到原因,瞎忙了一周,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拉了5V就好了。TC35i我当时没有用,可能也有这个引脚吧,你核查下DATASHEET。或许
另外,在串口调试工具里面发送“AT”指令后面一定要加回车,即16进制码是:41 54 0D,不仅仅是AT(hex(4154)),这个也要注意。正常TC35回复应该是“AT回车OK回车”否则是"AT ERRO"你最好用16进制格式看看数据,了解真实的数据结构。
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scaniahuang 斯堪尼亚:呵呵,TC35i模块没那个使能端啦!发送AT指令的时候我都有发回车!而且后来实验的时候我直接把TTL端得发送和接受短接,这样PC机可以发什么就可以直接返回什么,但是还是没反应!我看过原理图,我感觉串口的2  3脚应该兑换下才行!所以得自己做个串口线!呵呵,希望测试能成功!朋友,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scaniahuang 斯堪尼亚:上面13楼有我的串口图,和说明,你可以帮我看下哇!看看是不是我的2  3脚应该对调呢!呵呵

楼主:
听我朋友说把2  3脚的信号互换,不需要把通讯线互换!可以通过PC机软件设置实现-交叉通讯-是这样么?谁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用的是SIM300,

GPRS+GPS+ARM7数据采集

楼主:
- -!我还没那本事用ARM7哇!5555555555555

网友:
最近我在用FPGA做GSM TC35I 模块,先用买回来的实验板做了,程序都调试成功了,所以买了个模块,想做硬件电路,但是硬件也遇到很多问题.我看到你的电源部分用的和我的不一样,我用的是LM2596S-ADJ,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原理图我发上来.

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烦躁啊....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传图...

网友:
到是对TC35I的串口电平疑惑得要死。。

PC通过232+220欧电阻连接TC35I 收发指令都没问题。

倒是TC35I+220欧电阻与51通信,51只能收到TC35I的信息,发出去都没反应。偶尔又会成功。直接连接也是偶尔成功。

说下TC35I的串口吧,标明TXD的是接PC的TXD,标明RXD的是接PC的RXD。中间最好串一个220欧的电阻。

然后SYNC的灯有两种状态,用at^ssync=1或者at^ssync=0切换。

75ms的那个是=1的,=0的是功耗指示。

打电话闪说明功耗高。你的模块应该也是在=0。

谁能指点下TC35i的串口电平的问题。。

楼主:
回复kvs112219:TC35i的串口TXD不是接PC机的RXD?而是TXD啊?反正我已经做了1根交叉线,2种全试一下!TC35i的串口都是CMOS电平吧?0和3.3标称!我记得好像是!我用TC35i和单片机通讯都直接串电阻的!暂时通讯没问题!和PC机通讯我通过了232直接连得,反而出了问题!可能是我DB9的2和3搞反了吧!我这几天正在调试!
    关于LM2596-ADJ的接法,我不清楚,不过DATASHEET上都有的,照样接就OK了!PCB布板的时候有注意点的要看下,我第一块板子就是没注意,所以电源输出的纹波较大,后来论坛里的-Apple苹果猫-给我提了一下才了解的!DATASHEET一定要看一遍哇!程序问题不大!主要就是硬件要稳定!继续努力啊!有问题一起探讨!
    我发下我的TC35i和单片机的通讯时电阻接法,不是你这样直接串的!

如果你的不稳定,试试我这样的接法!

网友:
今天我把电源模块调出来了,输出电压弄成可调的了,不过电流比较小,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呢?
我现在也刚刚起步,别人做的模块可真好用,自己做硬件真是麻烦啊,我想问下说到的2A电流只是启动的时候有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
还有我的是想用稳压电路给模块提供电源,还有在15脚有个开机电路,以按键的方式开机,你的是不是也这样?还是程序控制开机?

楼主:
回复Lvy56:2A的电流要求是因为启动的时候还有发短信及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短暂的电流冲到2A,不过时间很短暂!你供电最好用2A以上的电压供电,在4.2V供电模块里,选择好芯片,线尽量布粗就OK了!

    我的供电模块时LM2576-ADJ的IC做的,外围电路不难,已经满足模块启动及打电话及发短信的要求!

    开机方式我是用单片机控制开机,或者用导线直接拉低一下,你的按键方式当然OK!我的方法都试过了,都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完成模块和PC机通信!接着就剩单片机的控制程序了,程序不难!所以差不多了!

楼主:
再向关注帖子的各位朋友报告下,串口通信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来源是DB9的PCB封装做反了,将DB9座焊在板子的反面就通信OK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的3脚的单声道耳机和耳麦插孔(前面一个针,后面2个一排的针,3.5mm接口)接错了!有谁提供下怎么接的?
    看人家都用的双声道的,我用单声道的,但是现在打电话听不到一点声音都没!郁闷啊!谁成功的稍微讲下哇!

网友:
我现在稳压模块输出电流也有保证了,整个电路图基本确定下来了,我只做发短信这个部分,没有你做的那么复杂,
PCB我只作单面板,我想问下你40针脚中30脚你有接电路吗?具体的作用是什么,我目前是没有接任何电路,就空在那里,
我15脚接了按键启动电路,31脚接了关机电路,32脚是一个信号灯电路,24脚是SIM卡信号灯电路,还有就是18,19脚数据通信,
25-29SIM卡引脚,其他都没有用到,你看到短信的话还需要接什么管脚吗?

还有11,12脚说是充电脚,我有稳压模块给了1-5脚电源,那11,12就不用接了吧?

确定下来后做个板,喜欢结合程序后能用,硬件果然比较烦琐一些啊...

楼主:
回复Lvy56 佳:我也没做到那程序,暂时已经实现PC机通讯,单片机正开始,现阶段的目标就是简易的报警+短信通知功能!这部分实现了之后再加上显示屏进行功能更新!

    30脚我暂时没用到!如果单是短信功能的话,你只需要接供电1-10脚,15脚启动脚,25-29SIM卡脚,以及RXD0和TXD0通讯脚,其他的就都可以不用了!11和12在有供电的情况下可以不接!

    建议你别那么急着做板子,会吃亏的!我之前做了一块板子,但是废了,TC35i的供电模块的PCB设计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你乱步也能启动TC35i,但是并不好!建议根据手册布线!电源走线走线尽量粗!

楼主:
请教下大侠们:TC35i启动脚启动方式我平常用导线直接短接进行启动,效果不错!现在改用51单片机I/O口进行开机!测得TC35i模块在启动后15脚的电压大概为2.6V的样子,本来想串个电阻直接接51单片机的,但是板子上漏掉了电阻直接接到了单片机口上,51单片机I/O口的高电平电压是5V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坏模块呢?

网友:
问问楼主:可出现单片机只能发,却收不到模块回应的情况?

网友:
请教苹果猫
TC35模块  调试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上电后给IGT一个低电平  然后模块指示灯就 600ms 亮灭 , 串口可以正常通信
用上位机软件测试得 TC35正常,但检测不到SIM卡 , 后来把24脚CCIN接到 CCVCC还是不行  大概哪会有问题? 谢谢啦

楼主:
回复Gvinnar:我的模块和单片机通信刚开始做!不知道你是怎么接单片机和模块的串口的呢?

楼主:
回复 smile.dan 依剑轩:兄弟,建议你重新发个帖子问,这样发在这里恐怕人家看不到哇!

网友(2009-12-14):
请问如果用上位机控制TC35i IGT点火线用什么信号控制

网友(2011-04-17):
苹果猫我也是才开始接触tc35i我能向你请教吗。我的tc35i也能75ms亮3s息,但串口发数据,发at收不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