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虾们能帮忙详细解析一下下面的程序吗?Delphi7上的

楼主(2009-07-29):
function StrByteToInt(S: String): Integer;
var
  T : String[4];
begin
  T := S;
  T[4] := #0;
  Move(T[1], Result, 4);
end;

网友:
非标准用法,不建议
Delphi 2009起也不再支持如此用法

楼主:
【1楼】 lysoft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那么我想把从串口接收的一个8位字符转化为十进制。应该怎样实现呢?谢谢!

网友:
串口收的原始数据不是字符,是数值,不用转换,难道收的是0x30  0x31...ASCII玛,有ASC处理函数的,具体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