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焊接-为提高可靠性,试水SMT工艺---大家进来点评一下

楼主(2009-07-29):
可靠性对四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套板子大概有一千个焊点,全手工焊接,可靠性还是比较难保证的,而且随着后面要进行航拍,有更多设置放到四轴上去,那么可靠性对于大家来说是更重要了。话不多说,上几张图,大家看下这样的工艺是否可行。

网友:
工艺需要改进,焊点不光滑,像是助焊剂少了,板子要清洗,锡珠太多。

网友:
刷满助焊剂,烙铁高温再过一遍,洗板水+超声波清洗。有必要的话再刷三防漆。

网友:
感觉温度偏低

网友:
不错,比我强多了。

网友:
真厉害!之前电阻两端的焊锡还会高过电阻本体,现在似乎少掉一半的锡量?
被网路上这种大图骗了,等拿到散件一整个傻眼!
到现在还不敢面对现实去焊接散件

网友:
手艺比我强多了!

网友:
有时直接把贴片件放在沾满锡的烙铁头上(刀头),然后直接摁在镀过锡的焊盘上。
不知这样做好不好。

网友:
感觉1、温度不够,焊料没有充分的流动性,阻容件很多是歪的,焊料流动性好,一般都会自己拉正的。
    2、焊料含水量太高,爆出很多锡珠,建议减少焊料在空气中暴露时间,尽快焊接。

楼主:
感谢大家指点啊!

下面要确认锡膏质量、焊接时间、焊接温度、焊前的准备工作等等。

网友:
炉子的温度不行吧??

lz是工厂加工还是自己家里买个机器加工??

工厂加工应该还会好一点

网友:
给lz一点参考:

楼主:
【11楼】 rei1984

這是好盈的電調吧﹐圖片你要用微距拍得跟我拍的一樣才好對比。其實我的這批板子拿手上看﹐非常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