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控硅调光电路中和灯泡串联一个100匝左右的线圈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7-29):
RT,一个调光电路,灯管亮度是可调的。但是电路中和灯泡串联了一个100匝左右的线圈,不知道那个线圈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降低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
串在灯泡中的应该不是滤波的 是保护灯泡的~~

网友(2018-11-23):
防止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