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面板触摸按键的设计选型

楼主(2009-07-29):
现在我是用ATLabs的ATA2508 电容式触摸芯片

设计的键盘,总体使用下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面板层是有机玻璃。

现在又一款全铝合金外壳的(面板完整 没有空漏的)

这样也就是整块金属 盖在键盘PAD上

查了下 SNAIL touch   MTOUCH(电容式) 好像都没法实现

这个全金属的触摸方案,MICROCHIP的电感式的设计简绍可以

应用这样的方案,有没使用设计过的来讨论下

除了电感式的 ,是否有其他电容式的芯片来实现?或者其他芯片

方案可以实现?

网友:
面板是金属的话,估计只能用Microchip电感式触摸了

楼主:
面前 也只查到这一方案
等待更多人来 交流下

网友:
金属的,只能用电感式的啊,我用过PIC电容式的,效果很好,没用过电感式的。
不过面板没用空洞也不好实现吧,电感式的要通过感应层发生型边来改变电感量做检测啊

楼主:
I  (原文件名:ocn81223011152446312250611512232.jpg)

是没有空洞。

看来只能选择电感式的MICROCHIP方案

网友A:
对,电感式也要求面板要有空洞的。

之前玩过Microchip的电感式触摸,感觉是要按下去,直到有形变才行的。

我们公司是Microchip代理,电容和电感式触摸都有做。

公司网址:www.burnon.cn

楼主:
原来 楼上就是贝能
能否留个负责这个技术的人联系方式给我
我有些问题咨询 下  谢谢
jerkoh@163.com

网友:
无孔不变形的金属面板能否实现按键功能?

楼主:
应该可以的
我看到MCP简绍 说按下总会产生0.0几毫米的 弹性向下 产生磁场变化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 原理介绍呢

楼主:
官方网上有资料下载看

网友(2009-10-22):
如果有详细的资料介绍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8-07-29):
引用 网友A:
对,电感式也要求面板要有空洞的。

之前玩过Microchip的电感式触摸,感觉是要按下去,直到有形变才行的。

还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
ti的触摸更好吧,Microchip的电感式触摸用过

网友(2018-10-06):
参考 电热炉 玻璃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