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空的兄弟伙帮忙测测你的手机充电器输出和上面标注的一样么?我测的差别很大

楼主(2009-07-29):
麻烦有空的兄弟伙帮忙测测你的手机充电器输出和上面标注的一样么?我测的差别很大

想把废弃的手机充电器改成一个板子的电源,但是测量充电器输出后吓了一跳。

共测试4个充电器,2个很久未用的,2个现在还在用的。  3个是诺基亚,1个索爱

标注输出    实际测量输出
未使用
4.3V           12V
5.0V           7.3V

还是使用
5V              9.3V
5.3V            5.7V

用示波器看了看,输出的是直流

网友(2009-12-11):
接上负载看看

网友:
我试过了,NOKIA手机2008产品加到250-300MA负载,才有标注输出。想像如果浮充时是多么可怕!一个只有700mAh容量的电池用300mA充也是多么可怕!
华为的还不错,空载重载都是标称的5.3。好点的充电器都有TL431的。

网友:
楼主的RP到了极点了,膜拜一下。

如果适配器上标注是5V,就必须5V输出。什么带负载才到5V那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还有,适配器只是个电源,不是充电器。充电管理电路都在手机里,只要电路还能承受9V或12V的电压正常工作,那么充电电流就一定还在要求范围内。

网友(2010-04-15):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手机充电器里的变压器件的内阻随电流的大小变化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