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计划的第一步,先说说第二版示波器。(已更新照片和视频)

楼主(2009-07-30):
第二版示波器的硬件基本已调试通过了,一些功能也实现了,比如以不低于100Msps的采样率双通道采样(根据情况可能会出每通道200Msps的),硬件触发,各通道触发电平可独立调节,各通道基线电平可独立调节,FFT频谱分析(矩形窗、汉明窗、汉宁窗、布莱克曼窗),双通道波形运算。构架是以FPGA为核心。
请网友拍砖!(请大家不要问我5年计划是什么,呵呵~)

刚拍的照片:

网友:
弄个沙发坐坐!

网友:
好消息,等套件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第二板准备支持。储存深度能作大点吗?

网友:
LZ有组团打BOSS的准备吗?

网友:
我买的那个怎么波形失真这么严重呀??? 你们的为什么是正确的呀!!!
希望楼主帮忙解决。

楼主:
【6楼】 armok 阿莫

kunnsd 魏坤
----------------
目前已经发行了的版本,还准备发行第二批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有也较多网友需要,还可以发行第二批,只是只能发行散件,因为我要参加09年的电子竞赛,现在正在集训。

楼主:
【9楼】 wuyuwuqi :

你有没有拆过FIFO(IDT7204)?如果用不正确的方法拆这种PLCC封装的芯片会将座的接触点压进去导致与芯片接触不良,很明显你的原因是FIFO芯片的数据线接触不良,解决办法是将芯片取下来,用镊子将座的接触脚往外撬一点,保证能与FIFO芯片引脚接触就好了。

网友:
魏坤学长  你可以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会失真。要多出竖直的直线。可是是哪出现问题了?我把你上传的新的程序烧进去还是一样的效果。波形还是一样的失真。失真图像和以前的一样。希望解决下。

网友:
恩  谢谢魏坤学长  我试试。

楼主:
【8楼】 418425051 宽

LZ有组团打BOSS的准备吗?

——————————————————

不解?

网友:
LZ有组团打BOSS的准备吗?
---------

这个应该 是开公司的意思吧~个人猜测~

楼主:
【15楼】 chierchen 小刚:
我还要上学呢,其实做示波器就是有兴趣,不为别的,刚好还能应用所学的知识,觉得很有成就感,呵呵~

网友:
LZ第二版电路公布了吗?ADC用的是那一颗,FPGA+SDRAM吗?

网友:
用NIOS来做界面吗?

网友:
想学习的可以买,如果要拿来用,还是买市场上的品牌机吧。

网友:
哈哈,好,支持技术创新.
不过还是觉得现在这种双CPU的架构好玩.

网友:
魏坤兄,我发邮件给你了,你能联系一下我吗?我在用双ADC08200和乒乓存储做400M示波表,有一些SI设计的细节和等效采样的细节想和你讨论一下。

网友:
【10楼】 kunnsd 魏坤

积分:282
派别:
来自:西安
【6楼】 armok 阿莫

kunnsd 魏坤
----------------
目前已经发行了的版本,还准备发行第二批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有也较多网友需要,还可以发行第二批,只是只能发行散件,因为我要参加09年的电子竞赛,现在正在集训。

-------------------------------------------------------------------------

在发行第二批前,建议是否抽点时间完善一下存在的不足之处!!!

网友:
我也想参与,呵呵。。。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计划做一个基于PCI卡的示波器?

网友:
PCI卡的不方便,还是USB的好!

网友:
魏坤同学,請問第二板會用那款形号FPGA?

网友:
想做示波器用第一版不行,也不见小魏完善!这又忙着要做第二版,还有人买吗?表示怀疑!

网友:
期待第二版的,能不能先发点资料上来过过眼福

楼主:
29楼:
第一版的结构觉定了它的性能,至于程序中的一些不完善现在论坛上不是一直在讨论,新的程序层出不穷,这不正是开源所想要的吗?

if(you want do nothing)
  {
    break;
  }
else
  {
   DIY();
  }

我说过我做示波器完全是兴趣,难道一定得有人买才做?那就不是我了,第一版示器给我带来的利润我基本已经全部投资到我的第二版中了,首先我不愁找工作,所以我可以静下心来搞我的技术,学习新东西,而且我又没什么家庭负担,又是一盏绿灯~这种快乐是你体会不到的~呵呵~

网友:
小魏不愁找不到工作,不差钱?相信。呵呵!但你缺少。。。。。。,猜的出吗?程序写的真好,要是用于完善示波器就好了!呵呵~

楼主:
【32楼】 shuishangpiao :
我脑子比较简单,除了逻辑比较清楚外,那些躲猫猫的东西猜不到,呵呵~
还有,我不喜欢人回了贴有删帖,如果再出现此类现象,我就要行使版主权力了!

网友:
【34楼】 kunnsd 魏坤

积分:302
派别:
来自:西安
【32楼】 shuishangpiao :
我脑子比较简单,除了逻辑比较清楚外,那些躲猫猫的东西猜不到,呵呵~
还有,我不喜欢人回了贴有删帖,如果再出现此类现象,我就要行使版主权力了!

-----大家的脑子要都象小魏这样简单,中国的科技就世界第一了!
-----嗨!躲什么猫猫,跟你又没接触过,谁知道你缺少什么!你不说没人知道!
-----本来回帖“期待第二版”但考虑到俺的水平不行,就是第二版出来了仍然搞不懂,另外更没钱买!所以就删了!版主不会因为这个   动怒把我踢出论坛吧!

-----相信小魏不会那么小心眼吧!

楼主:
在楼主位已上传照片和视频~

网友:
顶! 感谢开源精神!这样我们菜鸟才能跟着脚步走的更远,飞的更高!
期待第二版~

网友:
修改下标题吧,许多人还不知道有更新呢

网友:
看到了偶像的新头像

难道坤哥要学泰克的老大,做魏坤仪器,立志振兴中华示波事业?
以上纯属瞎猜,玩笑耳。

网友:
很牛,不知大致成本如何?

网友:
和楼主一样要参赛,大三就做出这种东西,很强了
今年电子大赛考相关题的话,楼主可以拿去比赛了
我猜一下楼主是西电的

楼主:
我不是西电的,西电看不上我~

网友:
FFT能不能先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
请问魏同学是哪个学校的啊????

楼主:
FFT是个很简单的算法,看看数字信号处理书,讲的很清楚~

网友:
魏同学:
你的FFT也是运行在FPGA里的吗?

网友:
魏同学,我真是无比的佩服你!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这样牛,该多好啊,那魏同学能不能介绍下你的学习方法呢?

楼主:
没什么方法,学得越多,掌握的越多,理解新东西也越快,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多思考~
个人浅见~

网友:
请教下,在电源电路中滤波电容以及电感值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楼主:
更新的照片视频:

网友:
第二版做的不错,希望早日能发行套件

网友:
强大啊,我们系部的学生也在做FFT……

楼主:
新照片:

学好模电高频和微波很重要!

网友:
强悍
ADC板子上带两个眼睛的是电容吗?真可爱

楼主:
哦,那是电感~

网友:
很漂亮,期待ing。通道标签改成下图所示会更直观点

上边波形标签对应在上面 (原文件名:osc.JPG)

上边波形标签对应在上面,观察波形及相应数据更直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的想法是两个波形是可以垂直平移的,然后那个在上面上面就显示那个通道的参数,自动跟踪波形切换的。

楼主:
测试100kHz至2MHz,周期为40ms的扫频信号的图片

网友:
牛的很,老乡

网友:
用的是什么fpga?

网友:
伟大,强大的山寨机屏幕致敬,看来是不错的,呵呵,加油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不知道这个版本还会不会有套件

网友:
看起来功能很强大啊,期待中。。。。。。

网友:
LZ,FIFO用什么型号啊?多少存储深度?

网友:
【73楼】 XmegaAVR 很好很强大,不知道这个版本还会不会有套件
-----------------------------------------------------------

顶,同问?

楼主:
要看是否有人需要~

网友:
如果套件价格在500左右,我会考虑买一份套件。或者提供空PCB+主要的元件。

网友:
余辉显示,DPO了,强。

楼主:
【78楼】 qiufeng:

可能不行~

网友:
【80楼】 kunnsd 魏坤
是不是套件价格可能不止500。
那提供空PCB+主要的芯片,总可以吧?

网友:
看见一片cyclone FPGA,一片SDRAM,一片flash, CPU是啥

网友:
估计是软核了

网友:
100M 的手持示波器,套件要是500? 那是78楼还在睡觉,呵呵.

网友:
我对示波器还是外行!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到时看消息!

楼主:
我只做手持的,呵呵~
图片上的板子只是用来实验的,元件布的很稀,还没有前端放大器和电源管理的电路~正在完善中~

网友:
不错啊,等套件出来,手持考虑用锂电供电吧

楼主(2009-08-29):
用两节锂电池供电~

网友:
哈哈,真的很牛,前端设计可参考模拟示波器的信号部分做好防护.

网友:
路过来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了

网友:
两节锂电,我喜欢,手头还有几组两串18650锂电可排用场了

网友:
魏同学什么时候能这个版本的示波器开源呀,很想自己也做一个,正在学FPGA

网友:
牛人,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下第二版的进度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作比赛,比赛完继续~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希望出套件

网友:
好几天没进来了,路过看看。不过最近似乎讨论少了

网友:
关注中,如果800以内考虑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