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软件界面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30):
  大虾急救!本人想做一WINDOWS下人机界面,负责收集并显示数据或控制用232口(或其它接口)接入电脑的其它设备的,本人只懂汇编和C,请教一下要做这样的界面要用什么工具?还要学什么语言?

网友:
有C功底的话,还是C++吧

C++ IDE的话,建议首选VC MFC,但是入门可能比较难一些,学习曲线很陡,不过入门就好了
                    C++Builder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C++.Net可以试试,方便不过变动蛮大的,要适应

网友:
建议用VB,入门快。

网友:
建议vb或dephi,入门快,并且对管理系统来说,很合适

网友:
vb绝对第一选择!!!!!!!!!!!!!从头开始一周用不了!!!!!

网友:
也可外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