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W 控制PMOS 驱动LED灯的亮暗

楼主(2009-07-30):
打算用MCU的 PMW 控制PMOS 驱动LED灯的亮暗 ,但是在PMOS管的应用中,本人很菜,希望大家能帮助下,谢谢

网友:
搂主和我一样0000000

楼主:
希望有人帮个忙,谢谢

网友:
舞台灯光中的一个应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PMOS管当作PNP三极管,GDS对应BCE.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建议用NMOS

网友:
三极管边 C16电容 1UF的作用能讲解讲吗?  和反应速度有关??

网友(2013-09-24):
用数字电位器芯片程序简单

网友:
用MIC5014驱动MOS

网友(2013-10-28):
看看这个吧,我就是这样用PWM驱动电机的调速的,换成电阻和LED就行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A:

PWM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