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是否支持16位图

楼主(2009-07-30):
ucgui的绘图函数GUI_DrawBitmap(const GUI_BITMAP  *pBitmap, int x0, int y0)

根据其位图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16P XSize;
  U16P YSize;
  U16P BytesPerLine;
  U16P BitsPerPixel;
  const U8* pData;
  const GUI_LOGPALETTE* pPal;
  tfDrawSpecialBitmap* pfDraw;
} GUI_BITMAP;

它的位图函数是不是只支持8位的位图呢?
如何才能显示16位的位图?

网友:
我写了下面这个函数
int GuiDrawBmp(const char *pFileName, const char *pMode,BmpDrawMode drawmode,int x0,int y0,int x1,int y1)
呵呵,支持24和32位图,至于16位的嘛,改改就可以了.GUI自带的位图绘制函数好像我是没法用,RAM不够,无法直接传文件指针给它.,能不能绘16图我也就不知道了.自己写绘图函数可以边读边绘,比较节约RAM.

网友:
【楼主位】 notatall

晕倒!我的山寨版也出来了!

网友(2009-12-04):
值得研究下

网友(2016-06-06):
16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