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S1003可以用24.576M的晶振吗?

楼主(2009-07-30):
请问VS1003可以用24.576M的晶振吗?

网友:
应该是不能用.规格书中有上限.达不到这么高.可用14.4756M采用3.5倍频,内核能上50多M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12M的是否可行呢?手上没有12.288M的晶振啊!

网友:
12M的可以用,但有些采样频率的音乐文件播放会走调,对不准采样率.
注意设置VS1003B的控制寄存器,让DSP知道您给它配置的是12M的晶振,详细参数参看VS1003B的PDF文档

网友(2009-08-29):
1053是可以用24.576的晶振的,1003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