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做电压基准合适不?MAX6325,MAX6350.

楼主(2009-07-30):
以下是数据手册上的数据:
Ultra-Low, 1ppm/°C Max Tempco
Very Low, 1.5µVp-p Noise (0.1Hz to 10Hz) (MAX6325)
±0.02% Initial Accuracy (MAX6350)
+25°C
Input Voltage Range  VIN    8                36  V
Output Voltage      VOUT  2.499   2.500    2.501 V

收到得样品 (原文件名:090730_155609.jpg)

校准4位半的表应该可以了

网友:
合适  这个和那个AD是类似的  只要拉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今天也找了2只、谢谢你无型中提醒了我。

网友:
MAX这两款基准IC很不错的

楼主:
今天刚收到从深圳一代理邮购的芯片,两片连邮购费共260元,接法极其简单,电源正负加输出三根线,可惜没高精度表测

网友:
价格也够贵的,呵呵

网友:
MAX6325,MAX6350我做过,也是没高精度表测只能凑合着用。我还在等jj3055 的LTZ1000进展呢,jj3055 如需测下MAX6350的话我还有二片可送给你。
要请  PM

网友:
LTZ1000实验电路已经成功,正在进行各项测试,我正在筹备50套的材料。

网友:
【7楼】 jj3055
LTZ1000实验电路已经成功,正在进行各项测试,我正在筹备50套的材料。

标定的问题有办法了吗?关注这个很久了,出来了要搞一套~
最近要做一个温度计,-100度到400度全程精度0.2度,就等来个电压基准就可以开工啦

网友:
六楼的可否给一片 MAX6350 给我呢,我问人要了块 3478A,不知道准不准呢,正好用来对对看。

网友:
9楼去申请、很容易、不用花钱。

网友:
4楼的老兄:什么芯片要260圆两片、能提供型号吗?

网友:
我们已经采购了LTZ1000ACH的样片
并着手设计基于LTZ1000ACH的高精度基准
此为高端版本,10V输出

系统结构计划为:功率运费一级供电,LTZ1000ACH稳定后,采用统计法高精度运放放大到10V
采用单片机闭环温度控制,全板恒温,彻底杜绝温漂问题

但套件价格会比较贵
有这个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我发布信息

目前正在SCH设计阶段...

楼主(2009-11-08):
回楼上的楼上,就是我发帖的主题提的那两款芯片.目前已经应用在铁路上的设备.

网友:
这两块东西的指标确实很优秀,能不能透露一下用在了什么设备上了!

楼主:
其实431作基准也满足测量精度要求,回版主,是用在电气化铁路无功补偿上的

网友(2009-12-30):
6325 1ppm 真的很好,我现在都用作AD基准

网友:
260不便宜的说

网友(2010-01-30):
LM190,0.3PPM。不知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