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LCD1602中要显示一个不断闪烁的字符应该怎么写程序啊?

楼主(2009-07-30):
我是利用键盘向单片机中输入数字,先是按动一个键来选择更改数据的第几位,但为了方便,我希望将正在修改的那位数闪烁起来,然后在那位数上按动另一个键来使得那位数在0~9之间变化。现在我不清楚该怎么写这种程序,来使得字符闪烁。(本来想在所修改的那位数下面闪烁光标,但貌似不行)。

网友:
你这个貌似不行是指闪光标不行还是效果不理想?

闪字就用0X20和字符(最好用读回的方式保存显示的字)交替显示。

网友:
定义一个显示缓冲区。。定时刷新显示。。

要闪烁的用软件做下处理。。不显示是用空格填充,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我现在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刚刚试了,可以闪烁显示某个字符主题程序如下,不过写得比较笨拙,见笑了!!
int        time_counter;                                // 中断次数计数单元
bit        time_1s_ok,once,temp;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if (++time_counter>=500)
           {
                      time_counter = 0;
                      time_1s_ok = ~time_1s_ok;
           }
}
void main(void)
{
           // T/C0 初始化
           TCCR0=0x0B;                                // 内部时钟,64分频(4M/64=62.5KHz),CTC模式
           TCNT0=0x00;
           OCR0=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0x02;                                // 允许T/C0比较匹配中断

           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time_1s_ok=1;
           once=1;
           temp=1;
           #asm("sei")
        while(1)
           {
                  if(once==1)
                   {
                      lcd_clear();                               // clere the LCD
                      lcd_putsf("It's demo_6_8.c");                   // display the message
                      once=0;                                   // display the message only once
                       }
                   if(temp!=time_1s_ok)                         // the message blinks every 1s
                   {
                      lcd_gotoxy(5,0);
                      if(time_1s_ok)lcd_putchar('d');
                      else          lcd_putchar(0x20);
                      temp=time_1s_o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