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12864写点问题...做过12864画点程序的高手来看看啊!!(已经附上全部源程序

楼主(2009-07-30):
本人_大三学生刚从51转过来,在准备用金鹏OCMJ4X8C系列的12864液晶测试写点函数时出现写一点后面又出现两个点的情况,一直没找到什么原因望大家能给与指正...谢谢!!
写点的函数是在本论坛里找的,具体:

(源程序在下面...GCC编译的,芯片用M16)

遇到的情况是:假如我在0,0位置写一个点,(set_xy12864(0,0);),则在液晶屏上则会在(x坐标,y坐标)(0,0)(7,0)(15,0)出现三个点,按理说只应该出现(0,0)一个点的啊...这样我竖着画一条线就会出现三条线了...郁闷啊...希望大家能找到错误....

楼主:
下面是全部源程序,我现在是画一条竖线就会出现三条竖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也参看了论坛里的好多程序,看起来我的程序和他们的都一样,一直找不出错误....

#include<avr/io.h>
#include<delay.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TRL_PORT         PORTA
#define CTRL_DDR         DDRA
#define CTRL_PIN         PINA
#define RS        5                //CS   第四引脚
#define RW        6                    //SIO  第五引脚
#define E        7                        //SCK  第六引脚

#define DATA_DDR        DDRD
#define DATA_PIN        PIND
#define DATA_PORT        PORTD

#define CTRL_OUT()        CTRL_DDR |= (1<<(RS))|(1<<(RW))|(1<<(E))

#define  CLR_RS()        CTRL_PORT &= ~(1<<RS)
#define  SET_RS()        CTRL_PORT |= (1<<RS)

#define CLR_RW()        CTRL_PORT &= ~(1<<RW)
#define SET_RW()        CTRL_PORT |= (1<<RW)

#define CLR_E()         CTRL_PORT &= ~(1<<E)
#define SET_E()            CTRL_PORT |= (1<<E)

#define DATA_IN()        DATA_DDR &= ~0xFF
#define DATA_OUT()        DATA_DDR |= 0xFF
#define DATA_GET()        DATA_PIN

//液晶基本参数
#define X_MAX        127
#define Y_MAX        63

//每行的首地址
#define ONE   0x80
#define TWO   0x90
#define THREE 0x88
#define FOUR  0x98

//基本指令集预定义
#define DATA                       1                 //数据位
#define COMMAND                    0                         //命令位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
#define        ADDRESS_RESET              0x02                //地址归零
#define        BASIC_FUNCTION                  0x30                //基本指令集
#define        EXTEND_FUNCTION                   0x34                //扩充指令集

//扩展指令集预定义
#define        AWAIT_MODE                0x01                 //待命模式
#define ROLLADDRESS_ON                0x03                //允许输入垂直卷动地址
#define IRAMADDRESS_ON                0x02                //允许输入IRAM地址
#define        SLEEP_MODE                0x08                 //进入睡眠模式
#define        NO_SLEEP_MODE                0x0c                 //脱离睡眠模式
#define GRAPH_ON                        0x36                //打开绘图模式
#define GRAPH_OFF                        0x34                //关闭绘图模式

#ifndef COLOR
#define BLACK                            1
#define WHITE                            0
#endif

void Init();                                                 //液晶屏初始化
void ClearRam();                                             //清除显示存储区内的内容
void DisplayCLR();                                           //清除显示的内容
void GraphModeSet(uchar Select);                             //开关画图功能

void DisplayStrings_WithAddress(uchar ucAdd,const char *p); //显示汉字/字符串,地址:80H~87H,90H~97H,88H~8FH,98H~9FH
void DisplayChinese(uchar x,uchar y,const char *p);         //在x,y处显示汉字或字符,地址:x<8, y<4
void DisplayStrings(uchar x,uchar y,const char *p);         //在x,y处显示汉字或字符,地址: x<16, y<4

void ImgDisplay(unsigned char *img);                        //全屏显示128*64个象素的图形
void ImgDisplayCharacter(uchar x,uchar y,uchar *img);       //在(x,y)处画一个16*16点阵的图案,也可以是字符

void draw_xy(uchar x,uchar y,uchar colour);                     //画127*63上的任意一个点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d;

    SET_RS();
        CLR_RW();
        for(i=0;i<8;i++)
        {
                CLR_E();           //clrbit(LCD_CTRL,E);
                d = a&0x80;
                if(d)
                        SET_RW();        //setbit(LCD_CTRL,RW);
                else
                        CLR_RW();        //clrbit(LCD_CTRL,RW);
                a<<=1;
                SET_E();         //setbit(LCD_CTRL,E); //上升弦发送
        }
        CLR_RS();
}

//*******************************************
//*函数名称:void LCD_CheckBusy(void)        *
//*函数功能:并行方式查忙                                        *
//*形式参数:无                                                                *
//*形参说明:无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无                                                                *
//*******************************************
void 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ATA_IN();
        CLR_RS();                  //RS = 0;指令
        SET_RW();                    //RW = 1;读模式
        delay3us();           //延时
    delay3us();                   //延时
        SET_E();                    //E  = 1,使能
        do
        {
        temp = DATA_GET();              //temp = BUSY;
        }
          while( 0x80==(temp&0x80) );        //等待不忙,temp=0x00时不忙

        CLR_E();                    //E  = 0;
        //_delay_ms(20);
}

//************************************************************************************
//*函数名称: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a_Command , unsigned char uc_Content ) *
//*函数功能:并行模式向LCD发送数据或指令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Data_Command , unsigned char uc_Content                                         *
//*形参说明:数据或指令的标志位,指令或数据的内容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无                                                                                                    *
//************************************************************************************
void Write( unsigned char Data_Command , unsigned char uc_Content )
{
        CheckBusy();
        DATA_OUT();

        if(Data_Command==COMMAND)
        {
                CLR_RS();                  //RS = 0;指令
                        }
        else
        {
                SET_RS();             //RS = 1; 数据
                        }
        CLR_RW();                       //RW = 0;   //写模式

          DATA_PORT = uc_Content;
          SET_E();                 //E = 1;
        delay3us();        //延时
          CLR_E();                //E = 0;

}

//********************************************
//*函数名称:LCD_ReadData                 *
//*函数功能:并行读LCD数据                                         *
//*形式参数:无                                                                 *
//*形参说明:无                                                                 *
//*返回参数:读回的数据                                                 *
//*使用说明:无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uc_Content;
        CheckBusy();
        //_delay_us(2);
         DATA_PORT = 0xff ;
        DATA_IN();        //P1 = 0xff;//输入前置1
         SET_RS();                //RS = 1;   //数据
         SET_RW();              //RW = 1;        //读模式

          SET_E();               //E = 1;        //使能
        delay3us();        //延时很重要
          uc_Content = DATA_GET();        //uc_Content = P1;    //P1口的内容放到变量中
          CLR_E();               //E = 0;

        delay3us();        //延时很重要

        return uc_Content;

}

//*************************************************************
//*函数名称:void LCD_DDRAM_AddressSet(unsigned char ucDDramAdd) *
//*函数功能:设定DDRAM(文本区)地址到地址计数器AC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ucDDramAdd                                                                  *
//*行参说明:具体地址                                                                                  *
//*格式说明:                                                                                                  *
//*                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
//*                0        0        1        AC6        AC5        AC4        AC3        AC2        AC1        AC0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                                                                                                  *
//*        第一行地址:80H~8FH                                                                                  *
//*        第二行地址:90H~9FH                                                                                  *
//*        第三行地址:A0H~AFH                                                                                  *
//*        第四行地址:B0H~BFH                                                                                  *
//*************************************************************
void DDRAM_AddressSet(unsigned char ucDDramAdd)
{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集
        Write(COMMAND,ucDDramAdd);                                //设定DDRAM地址到地址计数器AC
}

//*************************************************************
//*函数名称:void LCD_CGRAM_AddressSet(unsigned char ucCGramAdd) *
//*函数功能:设定CGRAM(自定义字库区)地址到地址计数器AC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ucCGramAdd                                                                  *
//*形参说明:具体地址                                                                                  *
//*格式说明:                                                                                                  *
//*                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
//*                0        0        0        1        AC5        AC4        AC3        AC2        AC1        AC0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地址范围为40H~3FH                                                                  *
//*************************************************************
void CGRAM_AddressSet(unsigned char ucCGramAdd)
{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集
        Write(COMMAND,ucCGramAdd);                                //设定CGRAM地址到地址计数器AC
}

//*******************************************************************************
//*函数名称:void LCD_GDRAM_AddressSet(unsigned char ucGDramAdd)                   *
//*函数功能:设定GDRAM(图形区)地址到地址计数器AC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ucGDramAdd                                                    *
//*形参说明:具体地址值                                                          *
//*                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
//*                0        0        1        AC6        AC5        AC4        AC3        AC2        AC1        AC0                                 *
//*                先设定垂直位置再设定水平位置(连续写入两个字节完成垂直和水平位置的设置)  *
//*                垂直地址范围:AC6~AC0                                                    *
//*                水平地址范围:AC3~AC0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必须在扩展指令集的情况下使用                                        *
//*******************************************************************************
void GDRAM_AddressSet(unsigned char ucGDramAdd)
{
        Write(COMMAND,EXTEND_FUNCTION);                        //扩展指令集
        Write(COMMAND,ucGDramAdd);
}

//*******************************************
//*函数名称:void LCD_Init(void)        *
//*函数功能:并行初始化LCD                                        *
//*形式参数:无                                                                *
//*形参说明:无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无                                                                *
//*******************************************
void Init(void)
{
        CTRL_OUT();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动作
          delay50us();
        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50us();
        Write(COMMAN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delay50us();
        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
//*函数名称:void LCD_ClearRam(void)                     *
//*函数功能:并行清屏函数                                                     *
//*形式参数:无                                                                             *
//*形参说明:无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DDRAM填满20H,并设定DDRAM AC到00H                 *
//*格式说明:                                                                                         *
//*                    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
//*                    0        0         0          0           0        0         0   0         0         1         *
//********************************************************
void ClearRam(void)
{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集
        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清屏
}

//*****************************************************
//*函数名称:void LCD_GraphModeSet(unsigned char bSelect) *
//*函数功能:打开或关闭绘图显示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Select                                          *
//*形参说明:打开或关闭绘图显示的标志位,1打开,0关闭          *
//*格式说明:                                                                                  *
//*                RS        RW        DB7        DB6        DB5        DB4        DB3        DB2        DB1        DB0                  *
//*                0        0        0        0        1        1        X        RE         G         X                  *
//*                                                                                      *
//*                RE:0,基本指令集                                                                  *
//*                RE:1,扩充指令集                                                                  *
//*                G :0,绘图显示OFF                                                          *
//*                G :1,绘图显示ON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无                                                                                  *
//*****************************************************
void GraphModeSet(unsigned char Select)
{
        Write(COMMAND,EXTEND_FUNCTION);        //扩展指令集
        if(Select==1)
        {
                Write(COMMAND,GRAPH_ON);                //打开绘图模式
        }
        else
        {
                Write(COMMAND,GRAPH_OFF);                //关闭绘图模式
        }
}

//*********************************************************************************
//*函数名称:void LCD_DisplayStrings_WithAddress(unsigned char ucAdd,unsigned char code *p)          *
//*函数功能:在(文本区)ucAdd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串字符(或是汉字或是ASCII或是两者混合)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ucAdd,unsigned char code *p                                                          *
//*形参说明:指定的位置,要显示的字符串                                                                                          *
//*地址必须是:80H~87H,90H~97H,88H~8FH,98H~8FH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使用之前要初始化液晶                                                                                                  *
//*********************************************************************************
void DisplayStrings_WithAddress(unsigned char ucAdd,const char *p)
{
        unsigned char length;
        length = strlen(p);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动作
        DDRAM_AddressSet(ucAdd);
        for( ;  length ; length -- )
                Write(DATA, *(p++));
}

//*********************************************************************************
//*函数名称:void LCD_Display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p)          *
//*函数功能:在(文本区)ucAdd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串字符(或是汉字或是ASCII或是两者混合)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                                                  *
//*形参说明:指定的位置,要显示的字符串                                                                                          *
//*地址必须是: x<8, y<4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使用之前要初始化液晶                                                                                                  *
//*********************************************************************************
void Display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
{
        unsigned char length,addr;

        y &= 0x03;        //y < 4
        x &= 0x07;        //x < 8

        switch( y )
        {
                case 0:
                        addr = 0x80;
                break;

                case 1:
                        addr = 0x90;
                break;

                case 2:
                        addr = 0x88;
                break;

                case 3:
                        addr = 0x98;
                break;
        }

        addr += x;

        length = strlen(p);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动作
        DDRAM_AddressSet(addr);

        for( ;  length ; length -- )
                Write(DATA, *(p++));
}

//*********************************************************************************
//*函数名称:void LCD_DisplayString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p)          *
//*函数功能:在(文本区)ucAdd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串ASCII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                                                  *
//*形参说明:指定的位置,要显示的字符串                                                                                          *
//*地址必须是: x<16, y<4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使用之前要初始化液晶                                                                                                  *
//*********************************************************************************
void DisplayString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p)
{
        unsigned char length,addr;
        unsigned char AddrEO;        //x地址是奇偶
        unsigned char Data1;

        y &= 0x03;        //y < 4
        x &= 0x0F;        //x < 16

        switch( y )
        {
                case 0:
                        addr = 0x80;
                break;

                case 1:
                        addr = 0x90;
                break;

                case 2:
                        addr = 0x88;
                break;

                case 3:
                        addr = 0x98;
                break;
        }

        addr += x/2;
        AddrEO = x&0x01;

        length = strlen(p);

        Write(COMMAND,BASIC_FUNCTION);                          //基本指令动作
        DDRAM_AddressSet(addr);

        if(AddrEO == 0x01)
                {
                Data1 = ReadData();
                DDRAM_AddressSet(addr);
                Write(DATA, Data1);
                }

        for( ;  length ; length -- )
                Write(DATA, *(p++));
}

//*********************************************************************
//*函数名称:void LCD_ImgDisplay(unsigned char code *img)         *
//*函数功能:全屏显示128*64个象素的图形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code *img                                   *
//*形参说明:要显示的图形                                              *
//*液晶屏坐标说明:                                                    *
//*      ________________128个像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0,0)                                    (7,0)|             *
//*      |                                              |             *
//*   64 |                                              |             *
//*   个 |(0,31)                                  (7,31)|             *
//*   像 |(8,0)                                   (15,0)|             *
//*   素 |                                              |             *
//*      |                                              |             *
//*      |(8,31)                                 (15,31)|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此函数适用于CM12864-12型液晶                               *
//*********************************************************************
void ImgDisplay(unsigned char *img)
{
          unsigned char i,j;
    GraphModeSet(0); //先关闭图形显示功能
        for(j=0;j<32;j++)
           {
            for(i=0;i<8;i++)
              {
                      Write(COMMAND,0x80+j);                //设定垂直坐标
                      Write(COMMAND,0x80+i);                //设定水平坐标
                  Write(DATA,img[j*16+i*2]);        //放入数据高字节
                      Write(DATA,img[j*16+i*2+1]);        //放入数据低字节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ite(COMMAND,0x80+j-32);
                      Write(COMMAND,0x88+i);
                      Write(DATA,img[j*16+i*2]);
                 Write(DATA,img[j*16+i*2+1]);
             }
           }
        GraphModeSet(1);//最后打开图形显示功能
}

//*******************************************
//*函数名称:LCD_DisplayCLR                        *
//*函数功能:清除显示的内容                                        *
//*形式参数:无                                                                *
//*形参说明:无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无                                                                *
//*******************************************
void DisplayCLR()
{
          unsigned char i,j;
    GraphModeSet(0); //先关闭图形显示功能
        for(j=0;j<32;j++)
           {
            for(i=0;i<8;i++)
              {
                      Write(COMMAND,0x80+j);                //设定垂直坐标
                      Write(COMMAND,0x80+i);                //设定水平坐标
                  Write(DATA,0x00);        //放入数据高字节
                      Write(DATA,0x00);        //放入数据低字节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ite(COMMAND,0x80+j-32);
                      Write(COMMAND,0x88+i);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0);
             }
           }
        GraphModeSet(1);//最后打开图形显示功能
}

//******************************************************************************
//*函数名称:void LCD_ImgDisplayCharact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img) *
//*函数功能:使用绘图的方法,在(x,y)处画一个16*16点阵的图案,也可以是字符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img                                                                           *
//*                        x取值范围:0~7                                                                                                    *
//*                        y取值范围:0~31 (针对CM12864-12型液晶)                                                       *
//*形参说明:坐标水平位置,坐标垂直位置,要显示的图形                                                           *
//*液晶屏坐标说明:                                                                                                    *
//*      ________________128个像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0,0)                                    (7,0)|             *
//*      |                                              |             *
//*   64 |                                              |             *
//*   个 |(0,31)                                  (7,31)|             *
//*   像 |(8,0)                                   (15,0)|             *
//*   素 |                                              |             *
//*      |                                              |             *
//*      |(8,31)                                 (15,31)|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此函数适用于CM12864-12型液晶                        *
//******************************************************************************
void ImgDisplayCharact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img)
{
          unsigned char i;
        GraphModeSet(0);                //先关闭图形显示功能
    Write(COMMAND,EXTEND_FUNCTION);
        for(i=0;i<16;i++)
           {
                GDRAM_AddressSet(0x80+y+i);
                GDRAM_AddressSet(0x80+x);
              Write(DATA,img[i*2]);
              Write(DATA,img[i*2+1]);
           }
   GraphModeSet(1);                                //最后打开图形显示功能
}

//******************************************************************************
//*函数名称:set_xy12864(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olour)         *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上画点。                                                         *
//*形式参数: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                        x取值范围:0~127                                                                                                    *
//*                        y取值范围:0~63 (针对CM12864-12型液晶)                                                       *
//*形参说明:坐标水平位置,坐标垂直位置                                                                      *
//*液晶屏坐标说明:                                                                                                    *
//*      ________________128个像素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0,0)                                    (7,0)|             *
//*      |                                              |             *
//*   64 |                                              |             *
//*   个 |(0,31)                                  (7,31)|             *
//*   像 |(8,0)                                   (15,0)|             *
//*   素 |                                              |             *
//*      |                                              |             *
//*      |(8,31)                                 (15,31)|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返回参数:无                                                              *
//*使用说明:此函数适用于CM12864-12型液晶                        *
//******************************************************************************
void set_xy1286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在任意位置画点 输入范围x 0-127
{
  unsigned char row,tier,tier_y,Gram_old_1,Gram_old_2;       //                  y 0-63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tier= x>>16;     ///16
    tier_y=x&0x0f;   //%16

  if(y<32)
     {
         row=y;
         }
  else
    {
      row=y-32;
      tier+=8;
    }
    Write(COMMAND,row+0x80);               //写行地址
    Write(COMMAND,tier+0x80);             //写列地址

           ReadData();                               //当前地址读,第一次虚读

          Gram_old_1=ReadData();                   //连续读两次
          Gram_old_2=ReadData();

         Write(COMMAND,row+0x80);             //写行地址
         Write(COMMAND,tier+0x80);           //写列地址

    if(tier_y<8)
       {
         Write(DATA,Gram_old_1|(0x01<<(7-tier_y)));
         Write(DATA,Gram_old_2);
       }
    else
       {
         Write(DATA,Gram_old_1);
         Write(DATA,Gram_old_2|(0x01<<(15-tier_y)));
       }
    Write(COMMAND,0x30);
}

int main()
{

   uchar i;
          Init();                                                 //液晶屏初始化
    ClearRam();                                             //清除显示存储区内的内容
    DisplayCLR();

        for(i=0;i<50;i++)
          {
            set_xy12864(i,20,1);
           }

}

网友:
set_xy12864函数中    tier= x>>16;改为tier= x>>4;

网友(2009-09-29):
程序不要老复制别人的!
这样贴上来有几人耐心给你看程序分析!
找出根本原因来好点儿吧!

网友(2013-08-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出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